【新鲜出炉】----------【emWin5.18】-- 【带触摸】 移植工程

楼主(2013-01-06):
最新移植的emwin5.18工程,使用stm32f4,3.2寸液晶 480X320(带触摸,ILI9481),
欢迎下载拍砖收藏支持。喜欢的可以点击图片下方的   或者   ,谢谢了!希望可以帮到他人。

楼主:
沙发先占着,搞个移植攻略,嘿嘿

网友A:
不错不错,前来顶贴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前来顶贴啊~哈哈

感谢哈,帮助我很多。谢谢

网友B:
多上几张图让我过过眼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上几张图让我过过眼瘾

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264-1-1.html
或者
http://bbs.armfly.com/read.php?tid=556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起,求学习

改天写个教程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3264-1-1.html
或者
http://bbs.armfly.com/read.php? ...

你这个好像支持透明效果,请问库是哪弄的呢?

网友E:
That example can not be compiled there is a lot of library 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E:
That example can not be compiled there is a lot of library error...

请自己配置STM32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好像支持透明效果,请问库是哪弄的呢?

mdk里面有自带

网友:
这个肯定得顶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mdk里面有自带

4.54还是4.6版的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4还是4.6版的呢?谢谢。

我用的4.54里就有是5.16版本的emwin,你也可以去lpcware这个网站搜索emwin,下载最新的5.18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是牛人

谢谢支持哈

网友F:
楼主9481刷屏速度测试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9481刷屏速度测试怎么样?

这个倒没有测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沙发先占着,搞个移植攻略,嘿嘿

楼主的板子很小巧,不错 有卖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板子很小巧,不错 有卖的么?

我的签名上有店铺

网友H:
楼主的代码里面没有使用回调函数吧,且只有一个界面。不知道有没有增加界面的规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代码里面没有使用回调函数吧,且只有一个界面。不知道有没有增加界面的规划! ...

最近比较忙,有这个打算继续

网友I:
给 楼主顶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 楼主顶起来吧

感谢以上坛友

网友(2013-06-07):
附件下载不了了
楼主重新上传一个吧 或者给个网盘链接

网友J:
下载下来了 原来是我们学校网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载下来了 原来是我们学校网关的问题。

good job,well done

网友J:
我移植了一个520的但是不能使用画线函数 一旦使用画线函数就出现下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移植了一个520的但是不能使用画线函数 一旦使用画线函数就出现下图的问题 ...

没看到图

网友:
画线函数就出现下图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图

图已经发了,这个图右边的边界。还有鼠标的左边等地方出现问题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看到图

加我qq把 995207301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加我qq把 995207301

这个说实话,我也遇到过,但是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可能是emwin的驱动配合问题吧,ucgui的话就不会有这种问题,我猜测哈,嘿嘿,最近已经很久没碰过板子了,

网友J:
你上传一个完整的工程呗,带你的库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说实话,我也遇到过,但是也不清楚是什么问题,可能是emwin的驱动配合问题吧,ucgui的话就不会有这种 ...

搞定了。是我底层的fsmc速度太快了。导致打点丢失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搞定了。是我底层的fsmc速度太快了。导致打点丢失产生的

恭喜啊,

网友:
还有按键的问题,就是我按下按键按键会跟着变颜色,说明他已经能检测到按下了某个按键(松开后还是按下的状态)。可是GUI_GetKey的返回值一直是0,不知道触屏还要怎么配置,我现在的配置是定时的调用GUI_TOUCH_Exec();
我调用官方的例程按键也只是有变化,就是触发不了其他的动作

网友:
搞定了,原来触摸屏的返回值的问题,在没有按下触摸屏的时候要返回一个不在触摸屏范围内的值才可以,我开始写成如果没有按触摸屏就不改变触摸位置,导致某个按键一直保持在按下的状态。。。。

网友: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使用存储设备的问题,我这里一旦给窗口使用存储设备打印出来的图像就出问题了。

网友J:
这个使用存储设备和底层相关的东西有哪些?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static U32 aMemory[GUI_NUMBYTES / 4];//  __attribute__((at (0x64000000)));
这样配置后还要底层做些什么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使用存储设备和底层相关的东西有哪些?
#define GUI_NUMBYTES  100*1024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这个东西我记得在移植那章有介绍,你可以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我记得在移植那章有介绍,你可以看看,

我用5.16的版本就没有这问题,就在5.20d版本下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3-07-22):
问题找出了,是我的触摸数据传递给GUI出了点问题。松了一口气了,毕竟弄了一个多月了。

网友:
不过,楼主上完整代码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上传一个完整的工程呗,带你的库的。

你这头像让人没办法抵御啊,只能告你怎么弄了,
直接把F4的库文件放到这个文件夹外面就OK了,你最好对照下我的工程设置里面的头文件路径,或者自己修改下

网友K(2013-10-07):
楼主怎么stlink连接不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怎么stlink连接不上呢?

没有用过stlink,是不是工程设置的问题呢?

网友(2014-04-23):
【emWin5.18】-- 【带触摸】 移植工程,记号。

网友L:
用了楼主的9481驱动,但是测试显示hello world字符时候发现屏幕坐标原点变成了右上角,
显示为 dlrow olleh ,每个字母都正确,但是单词显示方向反向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了楼主的9481驱动,但是测试显示hello world字符时候发现屏幕坐标原点变成了右上角,
显示为 dlrow olleh ...

我的是正常的,没遇到过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