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 TI集成RF收发器的超低功耗MCU系统级芯片(SoC)资料与学习

楼主(2013-01-06):
    近期一项目需要涉及RF、低功耗、RTC实时时钟、ADC等资源;一看到低功耗立马想到了TI 的430系列(以前使用过MSP430F1系列的)。在考虑使用什么RF芯片时,突然想到12年4月在杭州参加利尔达物联网研讨会的时候,送了两套CC430开发套件,具有RF功能,立马翻箱倒柜的找出来(吃灰不少罪过罪过!!)打开光盘,有如下资料:

(CC430开发套件资料预览1.jpg)
其他预览就不上传了,直接上传光盘资料。如下:

(cc430开发套件.part01.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2.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3.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4.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5.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6.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7.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8.rar)

(cc430开发套件.part09.rar)

    CC430系列是TI公司的集成了RF收发器的超低功耗MCU系统级芯片(SoC),器件具有功能强大的MSP430F5系列控制器内核,16位RISC CPU,工作电压1.8V-3.6V,内部集成TI RF系列 CC1101RF内核。CPU工作时的功耗160 µA/MHz,工作于Standby Mode(LMP3 RTC Mode)2.0uA;Off Mode (LPM4 RAM Retention): 1.0 µA;

套件是利尔达基于TI原版制作,Demo 代码却是基于CC430F6 系列的,稍后上传原版CC430F5系列Demo Code。

(利尔达CC430开发套件.jpg)

网速实在是不给力!!!
... ...   ... ...
接着传... ...
CC430学习笔记六篇:(不是自己写的,在此感谢原作者)

(CC430学习笔记----(一).pdf)

(CC430学习笔记----(二).pdf)

(CC430学习笔记----(三).pdf)

(CC430学习笔记----(四).pdf)

(CC430学习笔记----开发环境.pdf)

(CC430学习笔记----SmartRF_Studio_7.pdf)

网友:
支持一下,同在学习这个

楼主:
CC430F5137学习第一季 之 USART

串口配置函数(直接Copy 的例程代码)
/********************************************
* 函数名   :UCA0_Init(void)
* 功能     :串口USART 配置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UCA0_Init(void)
{
  PMAPPWD = 0x02D52;                         // Get write-access to port mapping regs 获得端口映射权限
  P1MAP5 = PM_UCA0RXD;                     // Map UCA0RXD output to P1.5 , P1.5 配置为RXD
  P1MAP6 = PM_UCA0TXD;                      // Map UCA0TXD output to P1.6 , P1.6 配置为TXD
  PMAPPWD = 0;                                    // Lock port mapping registers, 锁定端口映射寄存器

  P1DIR |= BIT6;                                   // Set P1.6 as TX output   , P1.6 设置为TX 输出
  P1SEL |= BIT5 + BIT6;                        // Select P1.5 & P1.6 to UART function   P1.5 P1.6 配置为USART功能

  UCA0CTL1 |= UCSWRST;                      // **Put state machine in reset**,将状态机复位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6;                                     // 1MHz 9600 (see User's Guide)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_0 + UCBRF_13 + UCOS16;   // Modln UCBRSx=0, UCBRFx=0,
                                                              // over sampling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UCA0IE |= UC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使能USCI_A0 RX中断
}

/********************************************
* 函数名   :Send_Single-byte(unsigned char dat)
* 功能     :串口发送单一字节
* 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dat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Send_Single_byte(unsigned char dat)
{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UCA0TXBUF = dat;
}

/********************************************
* 函数名   :Send_Multi-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gth)
* 功能     :串口发送多字节
* 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gth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Send_Multi_byte(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Length)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gth;i++)
  {
    while (!(UCA0IFG&UC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UCA0RXBUF;                // TX -> RXed character
    UCA0TXBUF = dat;
  }
}

/********************************************
* 函数名   :main(void)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UCA0_Init();                                                //初始化USART 配置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ger   _NOP();
}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
#pragma vector=USCI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_A0_ISR(void)
{
  switch(__even_in_range(UCA0IV,4))
  {
  case 0:break;                             // Vector 0 - no interrupt
  case 2:                                     // Vector 2 - RXIFG
    if(UCA0RXBUF==0x01)              //接收缓冲区数据为 0x01
    {
      Send_Multi_byte(OK_Dat,9);
    }
    else  Send_Multi_byte(NO_Dat,9);

    break;
  case 4:break;                             // Vector 4 - TXIFG
  default: break;
  }
}

楼主:
CC430F5137学习第二季 之 RTC

/********************************************
* 函数名   :RTC_Init()
* 功能     :RTC 初始化函数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RTC_Init(void)
{
   RTCCTL01 |= RTCBCD + RTCHOLD + RTCMODE;
   // RTC enable, BCD mode, RTC hold    使能RTC,开启BCD模式,RTC保持
   // Disable RTC read ready interrupt    关闭RTC 中断
   // Disable RTC time event interrupt

   // 时间初始化
   RTCSEC =  0x01;                       // 设置秒
   RTCMIN =  0x50;                       // 设置分
   RTCHOUR = 0x21;                       // 设置小时

   // 日期初始化
   RTCDOW =  0x05;                       // 设置星期数 5
   RTCDAY =  0x04;                       // 设置日     04
   RTCMON =  0x01;                       // 设置月     01
   RTCYEAR = 0x2013;                     // 设置年   2013

   RTCCTL01 &= ~RTCHOLD;                 // Start RTC calendar mode
}

/********************************************
* 函数名   :Read_Time
* 功能     :RTC 实时时钟,时间读取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Read_Time(RTC_TIMER *timer)
{
   for(;RTCCTL01&RTCRDY;)         _NOP();
   for(;!(RTCCTL01&RTCRDY);)      _NOP();
   timer->year   = RTCYEAR ;         //读 年   寄存器
   timer->month  = RTCMON ;          //读 月   寄存器
   timer->day    = RTCDAY ;          //读 日   寄存器
    timer->day_of_week = RTCDOW ;  //读 星期 寄存器
   timer->hour   = RTCHOUR ;         //读 时   寄存器
   timer->min    = RTCMIN ;          //读 分   寄存器
   timer->second = RTCSEC ;          //读 秒   寄存器
}

/********************************************
* 函数名   :Write_RTC
* 功能     :RTC 实时时钟,设置初始时间
* 输入参数 :无
* 输出参数 :无
* 作者     :
*/
void Write_RTC(RTC_TIMER *timer)
{
    for(;RTCCTL01&RTCRDY;)         _NOP();
    for(;!(RTCCTL01&RTCRDY);)      _NOP();

    RTCCTL01 |= RTCHOLD ;

    RTCYEAR = timer->year ;         //写 年   寄存器
    RTCMON = timer->month ;         //写 月   寄存器
    RTCDAY = timer->day ;           //写 日   寄存器
     RTCDOW = timer->day_of_week ; //写 星期 寄存器
    RTCHOUR = timer->hour  ;        //写 时   寄存器
    RTCMIN = timer->min ;           //写 分   寄存器
    RTCSEC = timer->second ;        //写 秒   寄存器

    RTCCTL01 &= ~RTCHOLD;
}

网友:
O(∩_∩)O~, 8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西,正在找,谢谢!!!

共同学习!

网友:
与CC2530啥关系,是Zigbee的么

网友:
在淘宝上要了几个CC430样片,正在开发测试,只是效率有点慢,此文档对正在进行的开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问句…淘宝样片那里弄

网友(2013-02-05):
mark一下,手上正好有cc430的手表套件:)

网友:
正好最近在搞cc430相关的东西,多谢啦

网友B(2013-03-15):
这个芯片带不带RSSI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带不带RSSI功能?

带呢 详情看下手册

网友(2013-08-23):
楼主大人速度哦~

网友:
谢谢了,
不过解开只有EZ430-RF5137-433光盘这个内容?

网友(2014-04-09):
想买个玩玩呢,不过利尔达好像不卖这个模块了

网友(2014-12-17):
多谢分享,不知是否有详细的组网说明,以及功耗休眠控制方面的详细实例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