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修 金卤灯是否适合家用? 不想装莹光灯.想装金卤灯...

楼主(2013-01-06):
装修 金卤灯是否适合家用? 不想装莹光灯.想装金卤灯...

还有 卤钨灯 是否适合家用呢?

求有相关使用经验的坛友指点指点...

网友:
金卤灯光通量比较大,还是点光源,比较适合商业场所做射灯,家用不很合适。
欧司朗、飞利浦之类厂家的T5荧光灯的光效已经接近金卤灯,比较适合家用。国产的欧普也可以。
T5环管适合做吸顶灯,T5节能灯适合做筒灯,还有LED做射灯。
选这些灯具的时候光源很重要,杂牌就别考虑了,色温、显色指数、光效全都是一团糟。
卤钨灯,包括碘钨灯、石英灯之类,光效低,发热大,寿命短,属于早该淘汰的产品,千万别选。

网友A:
同意楼上
金卤灯没法在高温的情况下重复点燃,就是说刚关灯了要等一会才能启动,不太适合家用,而且启动速度也比较慢。
T5的不错,效率比较高,环形管、直管或者H型管都可以,一定要买品牌的!可以作为主要光源
卤素灯不太适合,发热高寿命相对短,唯一的好处可能是显色性好一些,MR16的射灯可以用LED射灯来代替。在需要筒灯和射灯做重点照明的地方推荐使用LED射灯,但不要买很多颗小功率的那种,光衰非常厉害,买单颗1w以上的,LED射灯因为是用透镜全反射的,做重点照明效率很高。
另外要根据实际情况和个人爱好选择色温,常见的白炽灯是2700k(warmwhite),荧光灯是6500k(cooldaylight),荧光灯还有2700k-3000k(warmwhite)和4000k(coolwhite,比较少见,买灯的地方一般叫做中性白),我个人比较喜欢卧室里用4000k的,不冷不暖刚刚好

网友B:
我只是揭露下,其实三楼是专业的

楼主:
事实上节能我不怎么考虑.我主要考虑光线质量.比如显色性,亮度.个人非常不喜欢光质量差的灯.所以光质量是我考虑第一位的.看来LED灯与节能灯混用应好一些.

节能灯亮起来的速度实在太慢了.特别是冬天.很肉的说.LED灯没有这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上节能我不怎么考虑.我主要考虑光线质量.比如显色性,亮度.个人非常不喜欢光质量差的灯.所以光质量是我 ...

冬天温度低节能的确实启动太慢了,半天都昏昏沉沉的。这一点还是金卤灯比较好,如果不经常开关,陶瓷金卤灯应该还不错,就是配套的家用灯具太少了,基本上只有射灯。
LED市场上太鱼龙混杂了,要好好研究一下,大品牌的LED价格又比较不亲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是揭露下,其实三楼是专业的

我才反应过来,原来是您老人家!!!这个头像我都认不出了!

网友:
家庭建议荧光灯,但是灯管一定要大品牌的。

网友:
好的荧光灯显色性非常好,比LED灯的效果好很多。

网友C:
咋没人说疝气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咋没人说疝气灯啊

还是讨论一下HID吧……
荧光灯还是差一点,LED总是不给力,大面积照明让人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
金卤灯没法在高温的情况下重复点燃,就是说刚关灯了要等一会才能启动,不太适合家用,而且启动速 ...

学习了,收藏了。
不知道有没有提供装修灯方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