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断写的花样流水灯无法进入第二个模式,求高手

楼主(2013-01-06):
#include<AT89X52.h>
#define led P2
unsigned int i,j,t,z;
int code a[8]={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int code b[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int code c[8]={0x7f,0x3f,0x1f,0x0f,0x07,0x03,0x01,0x00};
int code d[8]={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
void first()                                                                                        //led灯从左向右依次循环并返回
{
        if(t<8)                                                                                                //t表示执行次数
        {                                                                                                    //j表示数组a的j-1个元素
                led = a[j];
                j++;
                z++;
                i = 0;                                                                                        //清除标志位
                t++;                                                                                                }
        else
        {
                if(t >= 8 && t <=15)
                {
                        led = b[j-8];
                        j++;
                        z++;
                        i = 0;
                        t++;                                                                                                }
                else
                {
                        i=0;                                                                                //清除标志位
                        t=0;                                                                                //执行次数清零
                        j=0;
                }
        }
}

void second()
{
        if(t<8)
        {
                led = c[j-8];
                j++;
                z++;
                i = 0;
                t++;
        }
        else
        {
                if(t >= 8 && t < 16)
                {
                        led = d[j-16];
                        j++;
                        z++;
                        i=0;
                        t++;                                                                                                  }
                else
                {
                        j=0;
                        i=0;
                        t=0;                                                                           //执行次数清零
                        z=0;
                }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H0 = 0xD8;
        TL0 = 0xf0;
        EA = 1;
        ET0 = 1;
        i = 0;
        j = 0;
        t = 0;                                                                                                 //执行次数清零
        z = 0;
        TR0 = 1;
        led = 0xff;
        while(1);
}
void et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D8;
        TL0 = 0xf0;
        i++;
        if(i == 50)
        {
                if(z / 16 == 0)
                {
                        first();
                }
                else
                {
                        if(z /16 =1)
                        {
                                second();
                        }
//                        else
//                                third();
                }
        }
}

网友A:
中断里  / 改成%。

楼主:
就是要获得除式的商

网友:
if(z /16 ==1) {
 second();
}

网友B:
if(z /16 =1)
这个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里  / 改成%。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z /16 =1)
这个是什么?????

8个流水灯一次循环16次,第二个16次从17-31。让单片机进入下一个模式

楼主:
貌似是first()里的第二个else根本就没进去。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8个流水灯一次循环16次,第二个16次从17-31。让单片机进入下一个模式

首先判断条件是== 你那个事赋值语句 当然不可能条件成立了 还要else语句是不会得到执行的 first和second内的一样
你只要分析下逻辑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