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可装在口袋的PLC做了个窝,再不担心连线携带的问题了

楼主(2013-01-06):
相对于单片机,作为一个初学PLC的同学,最头疼的事莫过于PLC体积较为庞大,连线很不方便了。
还好松下有超小型的PLC,还是24V供电的,不过学习起来连线依然挺麻烦。初学PLC无非也就是学习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系,我特地做了个PCB把松下的PLC卡在上面,输入用按钮和拨码开关,输出用蜂鸣器和LED,预留了几个接线座,哈哈,这下方便多了,在公司的时候也可以学习,下班了,也可以轻松地塞进背包,回到家里继续学习,“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们学习,so easy~~”

网友A:
楼主有空板不,我也在玩这个松下的PLC

网友:
再顶一下,想法怎么看都很赞

楼主:
火速入门松下PLC:
1.先安装松下PLC的软件,包括升级包,所有软件都可以从松下官网上下载的。
2.松下PLC软件的安装稍微有点麻烦要先安装软件,再卸载,在安装升级包,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3.下面让我们用松下PLC点亮3个小灯~~

4.下载到PLC里面,操作输入端,PLC就有输出了,so easy~~

网友B:
体积还是不小,台达也有薄型plc,搜索我的帖子查看拆机图。plc比起mcu玩起来确实容易很多,感觉plc应该会越来越多的抢占mcu的市场。搞得我也想去设计几款小型pl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空板不,我也在玩这个松下的PLC

一共做了六块,还有五块呢,我在天津五金城这里,要是你也在天津可以直接过来拿。

不过板子不太完美,板子稍微有点厚,用小刀刮一下就可以把PLC卡在PCB上面了。

网友C:
一直不太明白PLC 和 单片机
   是不是如果单独开发单片机程序  是不是PLC就可以下岗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积还是不小,台达也有薄型plc,搜索我的帖子查看拆机图。plc比起mcu玩起来确实容易很多,感觉plc应该会越 ...

恩,确实挺小的。不过据松下说超小型PLC是他们首创的还获了个什么设计奖。上面这个松下PLC是32点,晶体管输出,带圆弧插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太明白PLC 和 单片机
   是不是如果单独开发单片机程序  是不是PLC就可以下岗了啊 ...

PLC无非也就是个成熟稳定通用的单片机板子,然后我们在上面进行快速的“二次开发”。
我觉得PLC最大特点就是编程方便,开发速度快,比如要用按键使单片机输出LED灯亮,要考虑延时、消抖、计时器什么的还要配置单片机的各个寄存器……
如果用PLC的话,下面这个“象形文字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不太明白PLC 和 单片机
   是不是如果单独开发单片机程序  是不是PLC就可以下岗了啊 ...

用了plc,就再也不想用mcu了。举个例子如果你程序里需要一个按键的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这四种状态,光光写这样一个通用按键检测模块就可以难倒坛子里不少人。要是用plc的话就不用管这些了,底层都给你做好了,你就按照工艺逻辑要求搭搭积木就好了。

网友D:
看到松下这个子品牌  NAIS  的E文,总是让我感到蛋疼的读成:::纳爱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松下这个子品牌  NAIS  的E文,总是让我感到蛋疼的读成:::纳爱斯~~~ ...

哈哈,还好现在他们把商标都改成Panasonic了。

网友E:
这个plc多少钱呀

网友:
三菱也有小的,比如Fx3UC,不过感觉价格有些贵,看松下的编程方式和三菱的基本相同

网友:
不错,也有点想玩的冲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plc多少钱呀

16点的,便宜FP0R也就六七百。我的这个是挺老的了,好像贵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体积还是不小,台达也有薄型plc,搜索我的帖子查看拆机图。plc比起mcu玩起来确实容易很多,感觉plc应该会越 ...

PLC和单片机是根据产品选择的,两都不会冲突,所以不存在所说的抢市场。比如说吧,你一个简单的遥控风扇,不会想着用PLC吧?用一颗便宜的单片IC就能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F:
PLC和单片机是根据产品选择的,两都不会冲突,所以不存在所说的抢市场。比如说吧,你一个简单的遥控风扇 ...

那是肯定的了,简单的东西,又是消费类的产品肯定用不上plc. 喜欢plc主要除了它的稳定性之外,再就是编程容易了,如果在一般的单片机上实现组态式开发,开发效率会提升很多,当然也有前提就是需要占用单片机一定的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肯定的了,简单的东西,又是消费类的产品肯定用不上plc. 喜欢plc主要除了它的稳定性之外,再就是编程 ...

应该是这样的:plc追求的是稳定方便,单片机追求的是性价比,便宜。

网友:
s7-300也不大的,模块化~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了plc,就再也不想用mcu了。举个例子如果你程序里需要一个按键的高低电平,上升沿,下降沿这四种状态, ...

我想知道 PLC最终是怎么应用的?例如单片机 这么小 但是可以焊接在很小的板子上面,但PLC这么大 ...  难道这么一个机器就只能用一次?还是怎样使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 PLC最终是怎么应用的?例如单片机 这么小 但是可以焊接在很小的板子上面,但PLC这么大 ...  难 ...

假如你要设计一块控制板:需要获取10路光电传感器输入,输出10路数字量信号控制继电器或者电磁阀。
于是乎你设计了这样的一块控制板,可能最终这块板的大小也不会太小,假设10cm * 10 cm 吧。
好了,板子设计出来了要写程序了:
假设某一个输出要求:
输入A 有效 且输入B无效 或者输入C有效且输出1为高 且输入D无效 且系统处于暂停状态且输入E被按下的瞬间-->输出2有效

你能用C语言实现上面这个非常简单的要求吗?
也许你会写出如下的代码控制单片机执行:
if((inputA && ! inputB) || (inputC&&output1) && !inputD && (systemState == paule) && inputERaise)
{
    output2 = 1;
}

注意,这只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在工控现场,很多逻辑动作需要很多保护,也就是说需要判定的条件非常之多。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单片机用C语言编程,你百分百会崩溃掉。

这个时候PLC编程的好处就出来了,简单的拖动鼠标,把你的逻辑画出来,简简单单连线就可以了,就像数字电路课程上面设计逻辑电路那样。
这种编程效率天壤之别啊。而且排错,维护都是非常简单。

把你上面设计的控制板装个外壳,再增加一套解释程序,再加上上位机编程软件,就是PLC系统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要设计一块控制板:需要获取10路光电传感器输入,输出10路数字量信号控制继电器或者电磁阀。
于是 ...

就是说 一台PLC机器 编程搞好了,那就只能用在一个地方。PLC机器 只能用在工业的吧! 体积这么大  交通灯 红绿灯是不是用了它呢?还有红绿灯是不是都联网了的?不然怎么远程控制 这样做 不是很庞大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就是说 一台PLC机器 编程搞好了,那就只能用在一个地方。PLC机器 只能用在工业的吧! 体积这么大  交通灯 ...

编程好了肯定只能用在一个地方啊,难道单片机编完程能同时用于几个地方。plc里面的控制器也是单片机,只是底层给你封装好了很多繁琐细节,如输入消抖,通信处理等等,这样用户使用时候只需要关注工艺逻辑即可。能用单片机的场合都能用plc,只是成本提高罢了。就像上面楼层说的,不可能控制个风扇也用plc,那就是钱烧的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程好了肯定只能用在一个地方啊,难道单片机编完程能同时用于几个地方。plc里面的控制器也是单片机,只 ...

好的  明白了,PLC 好像很贵的哦。

网友:
也不是,plc是编程方便,但是plc的可以连接的扩展器件比较少,另外不通用

网友(2013-08-27):
不如去掉外壳,直接与pcb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