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SAM8 IAR 字符串指针传递问题

楼主(2013-01-06):
第一次使用字符串,很多不懂!
函数如下:
void LCMDisplay(unsigned char WhichPosition,unsigned char *StringPointer)
{
unsigned char i,temp;;
for(i=0;i<10;i++)
    {
    if(*StringPointer == '\0')        //启始为“1”  字符串结尾以'\0'结尾
            break;
        //wrdata(*StringPointer,LCM_CHK);

        //        LCD_DISP_DATE (WhichPosition,*StringPointer);
          if(*StringPointer>0x2F && *StringPointer<=0x39 )  //为ASCII  Z:ASCII码0X5A 米字段只能显示A~Z a~z用A~Z代替
    {//0~9

           temp=(*StringPointer-0x30); //ASCII减0x30再查表,表中是从030开始的ASCII表 0~z (0X30~0X5A)

    }
  else if(*StringPointer>0x39 && *StringPointer<=0x7A )  //a : 0X61 z:0x7A  米字段只能显示A~Z a~z用A~Z代替
          {// A~Z
                  temp=(*StringPointer-0x37); //ASCII减0x30再查表,表中是从030开始的ASCII表 0~z (0X30~0X5A)
          }
  else if(*StringPointer>0x61 && *StringPointer<=0x7A )  //a : 0X61 z:0x7A  米字段只能显示A~Z a~z用A~Z代替
          {//a~z
                  //temp=(*StringPointer-0x61); //ASCII减0x61再查表,表中是从030开始的ASCII表 0~z (0X61~0X7A)
                   temp=(*StringPointer-0x57); //ASCII减0x5B再查表(中间有六个符号不能正常显示),表中是从030开始的ASCII表 0~z (0X61~0X7A)
          }
  else
          {
                  temp =  36 ; //其他ASCII码 米字段不能正常显示 直接显示空白
          }
           LCD_DISP_DATE (WhichPosition, temp );
           StringPointer++;
           WhichPosition+=2;
           if( WhichPosition < 3 ) WhichPosition = 3;
        }
}

现在我运行 LCMDisplay(FirstLine, " LCD Ready     ");

程序在     if(*StringPointer == '\0')        //启始为“1”  字符串结尾以'\0'结尾
            break;
这一步就跳出来了,不知道哪里出错了 ,*StringPointer的值一直为零 不能正常读出LCMDisplay(FirstLine, " LCD Ready     ");中的" LCD Read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