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接 12V(标题不合格,id 已经被封锁)

楼主(2013-01-06):
可不可在 DS18B20 VDD 端串一个 10K 的电阻接到 12V 上?、因为手边只有一个18B20、坏了就没了、所以没敢试、

用寄生供电很不稳、隔个几秒就跳一次 85、

不用 7805 之类的稳压器、

网友:
都是钱惹的祸

网友A:
用两个电阻串联接12v和地之间,18b20接在两个电阻连接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好奇的是为什么不用7805

因为板上并没有另外的 +5V 供电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电阻串联接12v和地之间,18b20接在两个电阻连接处就行。

不知道这么做电流够不够、用 1.5K 和 1K 的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电阻串联接12v和地之间,18b20接在两个电阻连接处就行。

试过、可以用、不过供电电压值会跳变、从 5.9跳到4.8、反映在测量的温度上有大概一两度的偏差、比如温度上升并不是稳定上升、而是会回去一下再升、33-34-36-37-36-38-39 这样、

网友:
加一个稳压管也就1毛钱够了啊

网友C:
电阻再加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小电容就很好啊。

网友D:
用信号线供电啊,信号线总不能是12V吧。

网友:
寄生电源方式不是很好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再加一个5.1V的稳压二极管和一个小电容就很好啊。

这个方案可行+1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信号线供电啊,信号线总不能是12V吧。

信号线供电不稳、有时会跳到 85 再跳回正常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线供电不稳、有时会跳到 85 再跳回正常值、

是的,第一次上电读出来是85度,连续读两次或者读到85放弃再读一次,软件处理比硬件简单多了,读到85是因为断电了,把电容适当加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