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上HMC5883,板子就下不进程序,求救

楼主(2013-01-07):
用的是STM32F103C8,通过SWD口接JLINK,现在发现板子上焊上HMC5883就没法下程序,HMC5883的I2C接在MPU6050的AUX_上,DRDY接在PB12,求解释。

网友:
5883是不是坏了? BOOT0有没有接地?

楼主:
plc_avr 发表于  半小时前
5883是不是坏了? BOOT0有没有接地?...

boot0经10k电阻接地。5883应该没坏

网友:
别着急 你按住复位键就能下进去了 一直按着

网友:
HMC5883L真心难焊,好不容易焊上去一个,测试发现被焊坏了,有两轴的数据一直不变。
LZ是怎么焊这芯片的啊?

楼主:
princeward 发表于  16 分钟前
HMC5883L真心难焊,好不容易焊上去一个,测试发现被焊坏了,有两轴的数据一直不变。
LZ是怎么焊这芯片的啊?...

风枪吹的,确实太脆了,这玩意儿

网友A:
用烙铁也可以焊,焊盘和芯片都上锡,芯片对准,用镊子按着固定,多加点松香,用烙铁四周加热,搞定。我这样焊了三个都没有问题。

网友B(2013-04-04):
引用 网友A:
用烙铁也可以焊,焊盘和芯片都上锡,芯片对准,用镊子按着固定,多加点松香,用烙铁四周加热,搞定。我这样 ...

我的数据一直在0附近徘徊,焊了两个都是这样:
X:     3  ,Y: 65535  ,Z:     0
X:     3  ,Y: 65535  ,Z:     0
X: 65535  ,Y:     0  ,Z:     0
X: 65534  ,Y: 65532  ,Z:     5
X:     4  ,Y:     2  ,Z:     4
X: 65534  ,Y: 65535  ,Z:     1
X: 65534  ,Y: 65535  ,Z:     1
X: 65532  ,Y: 65535  ,Z:     1
X:     2  ,Y:     2  ,Z:     0
X: 65535  ,Y: 65535  ,Z:     2
X:     4  ,Y: 65532  ,Z: 65535
X:     1  ,Y:     0  ,Z: 65530
X:     1  ,Y:     0  ,Z: 65530
X: 65534  ,Y: 65534  ,Z:     1
X:     4  ,Y:     0  ,Z: 65535
X:     6  ,Y: 65533  ,Z:     0
X: 65533  ,Y: 65534  ,Z:     1

是不是 芯片坏了?

网友:
hc5883很容易焊接坏的

网友:
hmc5883很容易出问题的,要尤其注意

网友:
我也是搞了好久,后来没办法开了个小钢网,专门用来搞5883和605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数据一直在0附近徘徊,焊了两个都是这样:
X:     3  ,Y: 65535  ,Z:     0
X:     3  ,Y: 65535  ,Z ...

数制你是直接转换的吧,用self-test在空旷地方测试,也没变么

网友(2013-05-23):
引用 网友B:
我的数据一直在0附近徘徊,焊了两个都是这样:
X:     3  ,Y: 65535  ,Z:     0
X:     3  ,Y: 65535  ,Z ...

坏了啊,这芯片真娇贵,侧边脚引出长度很短很短

网友C:
才焊了两片,表示一切正常。LZ的焊工该练练了

网友D(2013-12-27):
引用 网友C:
才焊了两片,表示一切正常。LZ的焊工该练练了

你们都怎么焊接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们都怎么焊接的啊??

焊盘和引脚用烙铁上锡,对正,风枪一吹搞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焊盘和引脚用烙铁上锡,对正,风枪一吹搞定

温度多少度风量那?

网友:
引用 网友D:
温度多少度风量那?

这个只能自己掌握了,多练习练习。风量不要太高,可以吧风嘴拿掉,温度可以适当高一些,吹的时间要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