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中的DB9与PC连接的第7管教是固定输出5V吗?

楼主(2013-01-07):
如题,需要取5V电源,从第7管教取行不行?如果有数据传输了,就怕输出电压5V不稳定,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有木有人啊?忽然发现直接连和用USB转的后电压都不一样.......????

网友A:
PC的串口没有5V,只有正12V和负12V两种,而且都是信号脚不是电源脚,带负载能力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的串口没有5V,只有正12V和负12V两种,而且都是信号脚不是电源脚,带负载能力差 ...

如果TTL那端没有电,需要从232那端选取5V的稳定输出电压,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TTL那端没有电,需要从232那端选取5V的稳定输出电压,有办法吗?

http://203.208.46.148/#hl=zh-CN&newwindow=1&tbo=d&site=&source=hp&q=%E4%B8%B2%E5%8F%A3%E7%AA%83%E7%94%B5&oq=%E4%B8%B2%E5%8F%A3%E7%AA%83%E7%94%B5&gs_l=hp.3...2084.5015.0.5181.15.9.0.0.0.0.0.0..0.0...0.0...1c.1j4.nB3T4GklhBI&bav=on.2,or.r_gc.r_pw.&bvm=bv.1357316858,d.aGc&fp=3036941b4911a103&biw=1280&bih=709

网友:
这有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