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单片机的串口可以多机通信吗?

楼主(2013-01-07):
这个用法只是公司内校准数据,所以对稳定性要求不高。

一般情况下,只有主机向所有从机发同一组数据,从机不向主机发数据。

从机可能有20~50台左右,不借助其他芯片,这样接法可以吗?

网友:
一根 TX 一根GND 主机TX驱动 足够即可

网友:
20个从机可能不行,需要主机驱动能力很强才可以,TXD没问题,关键是RXD,还是用电子开关比较靠谱

网友:
从原理上是可以。
实际中,要考虑什么电平、以及协议保保证通信秩序。

网友:
总线多串上几个 74XX245 就行了

网友:
20-50台,还是加个缓冲靠谱些。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主机可以加元件,但从机就最好不要加了。

网友:
加入缓冲后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今天试了一天,接5个是没问题。
增大主机的Tx驱动接多点几个从机应该也不成问题。

网友:
建议参考一下固话回路,可以用双音频。

网友:
1m的话,速率快不到哪去吧?上485是最好的。

网友(2014-06-28):
不知楼主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