槽型光耦应用的问题求助(标题不合格,id 已经被封锁)

楼主(2013-01-07):
想用槽型光耦做一个限位开关,网上看到了这样的应用原理图

这个是用了比较器的原理图,我想不用比较器可以吗?

网友A:
可能不行,可以用单片机的AD输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行,可以用单片机的AD输入判断

单片机的AD用来判断按键了

网友A:
哥哥,你不能交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你不能交换下?

怎么交换呢?

网友:
我认为是可以的啊

网友:
第一个可以设定电压。

网友:
你可以用接收管是光电三极管型的  就方便多了

网友:
有一种后级是三极管的,那种引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
比较器主要用来做信号整形的,这种槽型光耦输出不是脉冲的,是有过度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