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善领系统不能引导地图加载

楼主(2013-01-07):
我的导航仪安装了善领系统后,点击能够启动善领系统,但进一步点击导航按钮,无法进入选择地图界面;但如果不安装善领系统,直接让机器访问地图,能够正常使用。
机子的几个说明:端口7,波特率4800,强制访问路径为\SDMMC\mobilenavigator\mobilenavigator.exe。善领安装后把文件夹改名为mobilenavigator,可执行文件DSA.exe改为mobilenavigator.exe,把原来的地图所在文件夹mobilenavigator改为KLD,其中的mobilenavigator.exe改为KLD.EXE,安装后可以启动善领系统,在善领系统里把端口设为7,波特率设为4800,导航路径指向KLD.EXE,地图文件除了以上说到的两点,没有其他改动。能够正常启动善领,但进一步点击导航按钮后无法进入地图界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在此先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你指定的路径问题,手机,导航之类的存储卡的名称各个都不一样

楼主:
谢谢楼上回答!
但我认为不是这个问题:机器强制访问路径为\SDMMC\mobilenavigator\mobilenavigator.exe,我把善领可执行文件改名设置成这个路径,机器可以启动善领的,然后我在善领系统里把凯立德设置成SDMMC\kld\kld.exe.这个路径怎么会错呢?

楼主:
呀,这个研究的人比较少?

网友:
用的不是善领的机器吧

楼主:
不是善领的机器。

网友:
没有设置地图图标吧,点一下路径,下面出现一个添加图标

楼主:
图标设置了。

网友(2013-03-14):
启动DSA后在设置界面中选择地图就可以了。但是要设置地图的虚拟串口接收GPS信号。因为COM1的GPS信号已经被DSA占用,DSA就用虚拟了一个串口转发GPS信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