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中for循环的问题,有遇到的朋友进贴大家讨论

楼主(2013-01-07):
for(i=0; i<8; i++)和for(i=8; i>0; i--)在使用中有什么区别呢,都是执行八次,但是实际上在keil编译后下载运行的效果却不同,有时两个都可以,有时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有时那个可以这个却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我目前遇到的大多都出现在1302时钟芯片上,其他到没有什么。
void DS1302WriteByte(uchar Dat)
{
  char i;
  ACC = Dat;
  DS1302_CLK = 0;                                                                        //初始化时钟线为低电平
  for(i=0; i<8; i++)
  {
    DS1302_DAT = ACC0;                   //送数据到数据线
    DS1302_CLK = 0;

    DS1302_CLK = 1;                                                                //上升沿时钟,送数据到DS1302
    ACC = ACC >> 1;                                                         //ACC右移一位,准备传输下一位数据
  }
}
uchar DS1302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ACC = 0;

  for(i = 0;i < 8;i++)
  {
    ACC = ACC >> 1;                                                                 //先右移一位
    DS1302_CLK = 0;                                                                 //拉低,这时DS1302准备好数据在数据线上
    ACC7 = DS1302_DAT;                                                        //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
    DS1302_CLK = 1;                                                                 //拉高,结束本次数据传输,准备传输下一位

  }

  return (ACC);                                                                                 //返回        读出的数据
}
这两个函数用for(i=8; i>0; i--)正常,但是用for(i=0; i<8; i++)就不正常了。有遇到这类情况且知道原因的么?
难道是跟keil的优化有关系?
先查看反汇编看看,有大侠知道的告诉下,不甚感激!

网友A:
for(i=0; i<7; i++)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i=0; i

这是运行八次么?不是吧!

楼主:
for(i=8; i>0; i--)形式的反汇编如下
35: void DS1302WriteByte(uchar Dat)
    36: {
    37:   char i;
    38:   ACC = Dat;
C:0x1F39    EF       MOV      A,R7
    39:         DS1302_CLK = 0;         //初始化时钟线为低电平
C:0x1F3A    C2B5     CLR      DS1302_CLK(0xB0.5)
    40:   for(i=8; i>0; i--)
C:0x1F3C    7F08     MOV      R7,#week(0x08)
    41:   {
    42:     DS1302_DAT = ACC0;                  //送数据到数据线
C:0x1F3E    A2E0     MOV      C,ACC0(0xE0.0)
C:0x1F40    92B4     MOV      DS1302_DAT(0xB0.4),C
    43:                 DS1302_CLK = 0;
    44:
C:0x1F42    C2B5     CLR      DS1302_CLK(0xB0.5)
    45:     DS1302_CLK = 1;                                        //上升沿时钟,送数据到DS1302
C:0x1F44    D2B5     SETB     DS1302_CLK(0xB0.5)
    46:     ACC = ACC >> 1;                             //ACC右移一位,准备传输下一位数据
C:0x1F46    C3       CLR      C
C:0x1F47    13       RRC      A
    47:   }
C:0x1F48    DFF4     DJNZ     R7,C:1F3E

for(i=0; i<8; i++)形式的反汇编如下
    35: void DS1302WriteByte(uchar Dat)
    36: {
    37:   char i;
    38:   ACC = Dat;
C:0x1EEB    EF       MOV      A,R7
    39:         DS1302_CLK = 0;         //初始化时钟线为低电平
C:0x1EEC    C2B5     CLR      DS1302_CLK(0xB0.5)
    40:   for(i=0; i<8; i++)
C:0x1EEE    E4       CLR      A
C:0x1EEF    FF       MOV      R7,A
    41:   {
    42:     DS1302_DAT = ACC0;                  //送数据到数据线
C:0x1EF0    A2E0     MOV      C,ACC0(0xE0.0)
C:0x1EF2    92B4     MOV      DS1302_DAT(0xB0.4),C
    43:                 DS1302_CLK = 0;
    44:
C:0x1EF4    C2B5     CLR      DS1302_CLK(0xB0.5)
    45:     DS1302_CLK = 1;                                        //上升沿时钟,送数据到DS1302
C:0x1EF6    D2B5     SETB     DS1302_CLK(0xB0.5)
    46:     ACC = ACC >> 1;                             //ACC右移一位,准备传输下一位数据
C:0x1EF8    C3       CLR      C
C:0x1EF9    13       RRC      A
    47:   }
C:0x1EFA    0F       INC      R7
C:0x1EFB    EF       MOV      A,R7
C:0x1EFC    B408F1   CJNE     A,#week(0x08),C:1EF0
    48: }

由上看,就在代码最后有两条不一样而已,无解。不过从这里也能学到一个好的知识,使用for(i=8; i>0; i--)相对较好,这是对于51单片机来说。因为有DJNZ这条指令。

网友B:
有时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有时那个可以这个却出了问题
出问题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代码跟编译配置么- -

网友:
这个问题分成三个小问题来看:

1、你把代码展开后看:
第一个,i依次是0, 1, 2, 3, 4, 5, 6, 7
第二个,i依次是8, 7, 6, 5, 4, 3, 2, 1
假如循环中使用到了i,你说有区别么?当然具体到这个题目,没有这个问题。

2、51中直接操作ACC,如果你没有十分的把握,你这样会出错的。
很显然,第一个会出错。因为递减跳转可以只通过通用寄存器R0~R7实现,而递增则不会,它会通过ACC传递。因为你手动改变了ACC的值,于是程序递增失败……

3、一般情况下,递减的比递增的效率高。

网友:
这种直接操作ACC的代码还是别用了吧,移植性太差了。用一个变量不就行了?其他的交给编译器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时这个可以那个不可以,有时那个可以这个却出了问题
出问题的时候都是一模一样的代码跟编译配置么- - ...

仔细看看我上面说的第二条,然后我给你改一下,你自己编译看有没有问题:
void DS1302WriteByte(uchar Dat)
{
  char i;
  DS1302_CLK = 0;                                                                        //初始化时钟线为低电平
  for(i=0; i<8; i++)
  {
    DS1302_DAT = (bit)(Dat & 1);                                               //送数据到数据线
    DS1302_CLK = 0;

    DS1302_CLK = 1;                                                                //上升沿时钟,送数据到DS1302
    Dat >>= 1;                                                                        //右移一位,准备传输下一位数据
  }
}

uchar DS1302ReadByte()
{
  unsigned char i;
  uchar Dat = 0;

  for(i = 0;i < 8;i++)
  {
    Dat >>= 1;                                                                         //先右移一位
    DS1302_CLK = 0;                                                                 //拉低,这时DS1302准备好数据在数据线上
    if(DS1302_DAT) Dat |= 0x80;                                                 //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
    DS1302_CLK = 1;                                                                 //拉高,结束本次数据传输,准备传输下一位
  }

  return (Dat);                                                                           //返回读出的数据
}

如果为了效率的考虑,可以将ACC全部改成B,函数入口时_push_(B),函数返回时_pop_(B),当然这样仍然有风险,但具体到你这个问题,是没有风险的。

楼主:
我试试不使用ACC看看怎么样。ACC也严重音响可移植性!

楼主:
不使用ACC没问题了,使用位运算吧,移植性也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要求不严格位运算很好。

网友B:
6L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6L说的很有道理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