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发烫,且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1-07):
avr单片机发烫,且不能正常输出高低电平,是怎么回事?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用avr的c口连了三个锁存器,现在一边焊接一边调试。下载上一个小测试程序后单片机会慢慢发热,然后到一定时候就不能正常工作了。当下载一个大点的测试程序的时候发热很快,单片机很快就不能按程序正常工作了。现在只是让c口输出0x55,发现有的端口的高电平输出的是0.8左右,而不是5v。有了解这种情况的吗?不胜感激啊

网友A:
应该是被外部低电平强行拉低,

网友:
断开外部电路看看发热不.

网友:
端口高电平不能置高,然后还发热,基本都是有短路。

可以用电流表看下VCC干路电流,如果执行某个语句后电流明显增长并且保持,可以判定IO短路。

网友:
是mega16吗?16的C口几个脚和JTAG复用了,不要外接其它的。

网友:
我遇到过,解决如上.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信息,问题已经解决了,我把连接在c口的三个锁存器一个个焊掉,电平就输出正常了。重新焊了三个锁存器,不发烫了,也能正常工作了,可能是锁存器烧坏了吧。用的是mega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被外部低电平强行拉低,

是这样的

网友B:
或者写些语句,轮流让所有口输出高电平,看到哪个脚开始电流增加就是他外接器件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写些语句,轮流让所有口输出高电平,看到哪个脚开始电流增加就是他外接器件挂了 ...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