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一款便宜单片机?

楼主(2013-01-07):
有没有大拿可以推荐一款便宜单片机?
要求:1.5元左右,20引脚以内,8个IO以上,带ADC,可以工作于2.5V电压的单片机?

公司老大让选型,新手啊~

网友:
选amo的。lgt
要不就是台湾的了

网友:
这个价OTP还差不多。

FLASH 的 STM8 量大价格差不多。

网友:
松翰   合泰  义隆   国产仿PIC的 都便宜  1块左右 OTP的 大部分汇编

网友:
STM8S003F2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SH88F2051 SOP16 1.6RMB

网友:
stm8s的电压达不到2.5V, 最低2.95V好像

网友:
是,这个是最让人头痛的.

网友:
STM8 不行,电压最低只能到2.95V,因为低电压复位就是2.95V的,无法工作在这个电压下。

网友:
stm8s003f3

网友:
stm8除了引脚和电压不合你要求,其它的都满足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STM8F103

网友A:
ET18F11,国产仿microchip的pic16F676,12bit ADC, SOP14封装,工作电压为2.5-5.5V,之前项目用过,感觉还行,开发环境直接用MPLAB,价格大概一块人民币多一点。不知道是否符合楼主要求

网友(2013-06-13):
引用 网友A:
ET18F11,国产仿microchip的pic16F676,12bit ADC, SOP14封装,工作电压为2.5-5.5V,之前项目用过,感觉还 ...

楼主,求指教,最近用ET18F11有点问题!

网友(2014-04-01):
引用 网友A:
ET18F11,国产仿microchip的pic16F676,12bit ADC, SOP14封装,工作电压为2.5-5.5V,之前项目用过,感觉还 ...

你好,请问这款单片机是用什么下载的呢?可以描述一下吗?用什么软件什么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