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ADC单片机产生随机数的方法

楼主(2013-01-07):
带ADC的单片机产生随机数的方法很简单:
悬空的ADC引脚加一段引线,用于接收空间干扰信号,连续取N个ADC采样值,取最低2位组成2N位的随机数。

网友A:
ADC悬空采样之前试过,采到的都是50Hz工频干扰,不过的确可以当随机信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悬空采样之前试过,采到的都是50Hz工频干扰,不过的确可以当随机信号用

伏值记得很小的,不过手一摸就非常的大了!哈哈!

网友:
可以做个小线圈

网友:
我有个更好的方法,将ADC采样值作为伪随机数的种子,这样产生的随机数更“随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