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SRAM驱动4.3寸屏,关于屏的驱动IC问题

楼主(2013-01-07):
       最近在做用CPLD+SRAM来驱动4.3寸TFT屏。按照网上给的例子也写了一个。能驱动HX8257IC芯片的屏,但是却对OTA5180的IC驱动不了。看了下两款的时序,都差不多,很迷惑,求大神指教

网友:
IC不同,初始化有差别的一般。

网友(2013-06-13):
遇到童谣的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其中的DISP引脚需要上拉,这2款屏对DISP引脚的处理不同,一款直接接NC就行了,另一款必须上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其中的DISP引脚需要上拉,这2款屏对DISP引脚的处理不同,一款直接接NC就行了,另一款必须上拉 ...

CPLD+SRAM不是直接驱动裸屏么,怎么还要其他I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LD+SRAM不是直接驱动裸屏么,怎么还要其他IC呢

裸屏也是有IC的

网友:
Sir:

Can you upload the source?

Thank you.

网友(2013-12-19):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其中的DISP引脚需要上拉,这2款屏对DISP引脚的处理不同,一款直接接NC就行了,另一款必须上拉 ...

问下楼主,你上拉是通过vcc接电阻直接上拉的么?还是通过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