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前端需要低通滤波器吗

楼主(2013-01-07):
如题,avr在做ad采样的时候,前面需要接一个低通滤波器吗?我看网上有的说需要接,硬件滤波以后可以防止信号频率大于采样频率fs*1/2,有的说不用,防止中间环节导致数据不准确?我该怎么处理?求救!

网友:
拿出具体应用来说

网友:
这个视情况而定啊:

如果需要采的信号是高频的,那必须不滤波;如果是低频慢信号,那加一级(甚至多级)滤波的确可以改善信号质量;

其实即使加滤波,那也算是前置信号调理电路的一部分了,因此关键还是得看前一级的质量

网友:
MCU性能强 可以 数字滤波  性能弱可以用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