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全桥逆变电路四个晶体管触发脉冲pwm?

楼主(2013-01-07):
下面图片里的脉冲波可以触发4个IGBT么?

网友:
看不见图片,楼主别太监了

楼主:
V1~V4为四个IGBT的脉冲波形

网友:
通过图形看,不就是全桥电路吗?可以控制4个igbt,对管同步开关。

楼主:
是全桥电路    对管触发电路相同可以得到正弦电压波形么?       还有我见过好多是加死区时间

网友A:
这个占空比变化不是很明显,应该用SPWM波
死区是在上下桥切换时用的,只有正弦波过零点的时候会发生
想要出来的波形像正弦波要加电感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占空比变化不是很明显,应该用SPWM波
死区是在上下桥切换时用的,只有正弦波过零点的时候会发生
想要出 ...

大虾  请问怎么改4个触发IGBT的触发波形,可以得到输出为正弦的波形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