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一组FPGA内部寄存器的输出同时到达输出管脚?

楼主(2013-01-07):
用的是spartan3的片子,输出数据送给下游的DAC.
时钟为200M,所以对数据到达时间要求比较苛刻。
ISE有相应的约束吗?

网友:
同时是不可能的,当然可以逼近,可以约束offset out before

网友:
记得使用IO register,FPGA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A:
lz莫非是做DDS信号源的?

网友:
LS做过?
一方面使用IOB寄存器,另一方面使用IODelay。

网友:
想法错了,你应当是并行IO后有个时钟控制你那DAC的,几个IO相差1-2ns没事

网友:
一般先输出锁存并行数据,然后再给DAC读信号。
不知道LZ准备用什么结构输送数据,S3E的IO翻转速率极限是667M,用FIFO结构的话速率可能跟不上。
具体性能参数我不记得了,要看手册,S3E的FIFO操作频率好像达不到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莫非是做DDS信号源的?

何以见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何以见得?

猜的。。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的。。是不是?

是的,看来是暴露了。

网友B:
spartan3的内部逻辑能跑到200M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artan3的内部逻辑能跑到200M嘛?

这个没问题。
示波器测过时钟和数据。

网友:
高速DAC的数据输入端口也是用时钟边沿采样数据的,200MHz时钟要注意阻抗匹配,源端可以串个电阻;

网友:
spartan3想要做到200M数字接口,对齐很准确是很难得,使用offset out before 查看时序分析报告,自己慢慢调整吧

网友C:
我发现很多人用FPGA都没用到家,虽然我只用了一年半FPGA。可以在代码里加上(* IOB = 1 *) 和/* synthesis syn_useioff = 1 */,一个加前面一个加后面,然后在综合和Map时把使用IOB设置为输入和输出,然后就可以了。
注意:用IOFF会导致时序问题,因此一般建议用一级寄存器缓冲,因为内部逻辑到IOB延时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很多人用FPGA都没用到家,虽然我只用了一年半FPGA。可以在代码里加上(* IOB = 1 *) 和/* synthesis s ...

多谢你的意见。
约束接触不多,正在研究中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很多人用FPGA都没用到家,虽然我只用了一年半FPGA。可以在代码里加上(* IOB = 1 *) 和/* synthesis s ...

一般不会在代码里加综合约束,你更多要考虑的是项目管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般不会在代码里加综合约束,你更多要考虑的是项目管理问题

有些时候约束是不可少的,比如一个不应该被复制的寄存器,等等。或者某个模块就是IO接口模块,因此它的IO寄存器是需要在代码里配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时候约束是不可少的,比如一个不应该被复制的寄存器,等等。或者某个模块就是IO接口模块,因此它的IO ...

你说的我不太明白。

不过尽量避免非常规的设计!

网友:
加一个锁存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