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24C02!!!我想写入200个字节该怎么办???

楼主(2013-01-07):
各位高手大家好,24C02我看数据手册是2kbit,也就是256字节,如果我想写入200个字节该怎么办呢?网上搜了好多,但是大都不能用,有可以用的,只能写入几十组而已,求救!焦急等待中!!!

网友A:
写一个字节要等足够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一个字节要等足够时间的。

我昨天写入40个字节的数没问题,但是写入50就出问题了,您能帮帮我吗?有相关的程序最好了,先谢了啊!

网友:
先写入40个字节,等几个MS再写入

网友B:
仔细看数据手册了吗?哪里不清楚发上来问,直接要程序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数据手册了吗?哪里不清楚发上来问,直接要程序不太好。

主要是昨天的忘了备份了,结果改的面目全非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昨天的忘了备份了,结果改的面目全非了,谢谢!!!!!!

我倒是经常备份,结果备份的太多了,又没有说明,后来也乱了,搞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经常备份,结果备份的太多了,又没有说明,后来也乱了,搞不清哪个是哪个了  ...

哈哈,那你有24C02相关的程序嘛,可以多页写入多个数据,在一定范围内尽可能的存放多组数据???

网友:
AT24C02的程序我倒是有的,不过是模拟IIC总线的。C02一次只能写入8个字节吧,然后要有5ms左右的延迟,等待EEPROM写入结束

网友C:
200个字节,那就只有多写几次了,估计没有好的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个字节,那就只有多写几次了,估计没有好的办法了

那你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昨天写入40个字节的数没问题,但是写入50就出问题了,您能帮帮我吗?有相关的程序最好了,先谢了啊! ...

我在很久以前用并口写过C02,现在早不用了,现在用的是24LC128,每次写入64字节,然后等待15ms,写完一片需要数秒钟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呢?

有的,不过要找找,现在不玩单片机了,所以公司的电脑里没有,我自己的电脑里才有

网友:
用的是软件IICR ,页写都有延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很久以前用并口写过C02,现在早不用了,现在用的是24LC128,每次写入64字节,然后等待15ms,写完一片 ...

那您可以把您的程序发给我吗?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不过要找找,现在不玩单片机了,所以公司的电脑里没有,我自己的电脑里才有 ...

那您可以找找嘛?这几天调试的都很奔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可以把您的程序发给我吗?非常感谢啊!!!

我用的是FX2(68013)。这个不需要什么代码,你就写一个字节然后延时15ms就OK了。24系列的可以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