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也能成为摄像头

楼主(2013-01-07):
一日看网络发现这个,modules:opticalmouse [Small Electronic Thingies for All Kinds of Fun Stuff]
http://wiki.edwindertien.nl/doku.php?id=modules:opticalmouse
// Getting to see what your mouse sees
// grabbing binary image data from the serial port
import processing.serial.*;
Serial port;
int pixelsize=20;
int x_size = 18;
int y_size = 18;
int pict;
String buff = "";
void setup(){
  size(pixelsize*x_size,pixelsize*y_size);
  println("Available serial ports:");
  println(Serial.list());
  port = new Serial(this, Serial.list()[0], 38400);
  port.buffer(x_size*y_size);
  frameRate(20);  // delay of 50 ms, 20Hz update
  background(255);
}
void draw(){
if (pict>0){ // if there's a picture
    for(int y=0;y<y_size;y++){
    for (int x=0;x<x_size;x++){
     fill(4*(byte)buff.charAt(y*y_size+x));
      rect(pixelsize*x,pixelsize*y,pixelsize*x+pixelsize,pixelsize*y+pixelsize);
      }
    }
  }
}
void serialEvent(Serial port) {
  buff =port.readString();
  pict++;
}
--------------------------------------------------------------------------------------------
// inspired by Martijn The's sketch, adding all functionality of the 2610 chip, skipping
// the whole library-thing
#define SCLK 2  // Serial clock pin on the Arduino
#define SDIO 3  // Serial data (I/O) pin on the Arduino
#define sensorConfig 0x00
#define sensorStatus 0x01
#define Delta_Y        0x02
#define Delta_X        0x03
#define SQUAL   0x04
#define Maximum_pixel 0x05
#define Minimum_pixel 0x06
#define Pixel_Sum 0x07
#define picture 0x08
#define Shutter_MSB 0x09
#define Shutter_LSB 0x0A

unsigned char pixels[325];

void setup(){
  Serial.begin(38400);
  pinMode (SCLK, OUTPUT);
  pinMode (SDIO, INPUT);
  reSync();
  forceAwake(1); // LED on
}

void loop(){
    getPicture();  // take snapshot
    sendPicture(); // send the picture
    delay(100);
}
void reSync(){
  // ReSync (startup) mouse
  digitalWrite(SCLK, HIGH);
  delayMicroseconds(5);
  digitalWrite(SCLK, LOW);
  delayMicroseconds(1);
  digitalWrite(SCLK, HIGH);
  // wait for OptiMouse serial transaction timer to time out:
  delay(1000);
}
void getPicture(void){
  writeRegister(picture,0); // default write: initiate picture transfer
  for (int x=0;x<18;x++){   // 18 rows of pixels
    for (int y=17;y>=0;y--){// 18 collumns (reverse order)
      unsigned char pix = readRegister(picture); // SPI read operation
      int timeout = 12;                          // Try 12 times max to
      while (!(pix & 0x40) && timeout>0){        // check for valid data
        pix = readRegister(picture);             // read the picture data
        timeout--;
      }
      pixels[x*18+y]=pix&0x3F; // store the data (might still be invalid after 12 tries) // was pix&0x2F
    }
  }
}
void sendPicture(void){
  for(int z=0;z<324;z++)  {
    Serial.print((unsigned char)(pixels[z]&0x3F)); // send block of 324 bytes //was pixels[z]&0x2F
  }
}
void forceAwake(char value){
  if (value>0) writeRegister(sensorConfig,0x01);
  else writeRegister(sensorConfig,0x00);
}
signed char getDx(void){
  return (signed char) readRegister(Delta_X);
}
signed char getDy(void){
  return (signed char) readRegister(Delta_Y);
}
signed int getShutter(void){
  signed int shutter = readRegister(Shutter_MSB) <<8;
  shutter += readRegister(Shutter_LSB); // + LSB
  return shutter;
}
uint8_t readRegister(uint8_t address){ // Bitbang SPI read operation
  int i = 7;
  uint8_t r = 0;
  pinMode (SDIO, OUTPUT);   // Write the address of the register we want to read:
  for (; i>=0; i--)  {
    digitalWrite (SCLK, LOW);
    digitalWrite (SDIO, address & (1 << i));
    digitalWrite (SCLK, HIGH);
  }
  pinMode (SDIO, INPUT);    // Switch data line from OUTPUT to INPUT
  delayMicroseconds(100);   // Wait according to datasheet
  for (i=7; i>=0; i--)        {     // Fetch the data!
    digitalWrite (SCLK, LOW);
    digitalWrite (SCLK, HIGH);
    r |= (digitalRead (SDIO) << i);
  }
  delayMicroseconds(100);
  return r;
}
void writeRegister(uint8_t address, uint8_t data){
   int i = 7;
   // Set MSB high, to indicate write operation:
  address |= 0x80;
  // Write the address:
  pinMode (SDIO, OUTPUT);
  for (; i>=0; i--){
    digitalWrite (SCLK, LOW);
    digitalWrite (SDIO, address & (1 << i));
    digitalWrite (SCLK, HIGH);
  }
  // Write the data:
  for (i=7; i>=0; i--){
    digitalWrite (SCLK, LOW);
    digitalWrite (SDIO, data & (1 << i));
    digitalWrite (SCLK, HIGH);
  }
}
-----------------------------------------------------------------------------------

网友:
看见过用鼠标扫描硬币的帖子。。。真实性没去验证过。。。

楼主:
这个搞起来要多少钱

网友:
介于牛A和牛C之间

网友:
之前見過用鼠標做掃描儀的。

网友:
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

网友:
这个有创意,挺好。。

网友:
便宜啊,实验材料好找!

网友:
分辨率如何,还能成像?

网友:
这个能干什么用呢?

网友:
N年前就见过老外做扫描仪:
http://www.bidouille.org/hack/mousecam/index.php
http://spritesmods.com/?art=mouseeye

楼主:
从商业角度来讲,性价比没有那个器件比这个更便宜,相当于18*18摄像头+dsp+单片机=1-3元,另外就是你的商业化视觉啦

网友:
唉哟…这可是高精尖的货吖!

网友:
光电鼠标本身就是基于图像识别,本身就是靠拍照比对前后图像检测位移的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惨不忍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辨率惨不忍睹吧

这个不是为了照像而折腾的。

网友:
这个有意思,好像的确有些用处。

网友B:
应该可以用于某种识别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用于某种识别方式?

最广泛的应用应该是识别位移,另外配套合适的透镜应该可以用于简单的机器视觉,像素少,51单片机也可以处理

网友:
有意思,很有趣

网友:
可以应用在别的场合。

网友:
这个拍照速率很高的,好像超过2000fps

网友C:
去年5月分做的,显示的图像是办公室的窗子格子,18*18=324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5月分做的,显示的图像是办公室的窗子格子,18*18=324像素。

高手啊,买一个行不行

网友:
巧妙的图像扫描啊!

网友:
分辨率感觉是不高,但是也是一种方法,呵呵。。。

网友:
   思路不错,学习了,不过实用性还需进一步……

网友(2013-08-14):
我估计是最节能的摄像头,也许可以加光学镜片更有用。

网友:
好强大 啊 ,鼠标原来还能这么用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2014-07-21):
好神奇,没有这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