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路中,一天24H中,2小时通控制12V电器,其余时间...

楼主(2013-01-07):
单片机电路中,一天24H中,2小时通控制12V电器,其余时间关闭,用什么电路实现
1.省电
2.2小时工作或更长时间工作,电路可靠
3.继电器,还是三极管控制好?还是其他的控制。
谢谢。回复,或者 发邮件到 lauke123@163.com。谢谢。

网友:
时钟控制

网友:
深度休眠,外部RTC中断唤醒

网友A:
一定要MCU?

1.省电:RTC唤醒其他时候休眠
2.可靠的话最好用触发器,不过开环控制无太多可靠性可言
3.单个继电器三极管即可,需要隔离就用光耦隔离

网友:
时钟振荡器+计数器+比较匹配。
纯硬件。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找下有没有可以定时两个小时的继电器。买两个去搭

网友:
有一个类似打铃机的定时器,一天可以开关好多次,挺可靠的。

楼主:
本人对电路是菜,初衷是这样,用单片机设计一个万年历,同时能定时,电源部分用锂电或充电电池。每天定时开另一个部分电路2-3小时,控制5v或12v小音箱开启。顾虑有这几个:1.继电器控制的话,但是担心2-3小时控制的话,长时间吸合,会功耗大,造成电池不耐用,三极管的话会不稳定。其他的元件能有此功能的我不知道,请各位大神教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MCU?

1.省电:RTC唤醒其他时候休眠

本人对电路是菜,初衷是这样,用单片机设计一个万年历,同时能定时,电源部分用锂电或充电电池。每天定时开另一个部分电路2-3小时,控制5v或12v小音箱开启。顾虑有这几个:1.继电器控制的话,但是担心2-3小时控制的话,长时间吸合,会功耗大,造成电池不耐用,三极管的话会不稳定。其他的元件能有此功能的我不知道,请各位大神教诲。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对电路是菜,初衷是这样,用单片机设计一个万年历,同时能定时,电源部分用锂电或充电电池。每天定时 ...

如楼上所说 考虑使用"磁保持继电器"

网友:
我有个思路,如果固定的时间,用光敏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