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固态硬盘,只作为系统盘,就不容易损坏了吗?

楼主(2013-01-07):
如果只作为C盘来使用,只安装系统,就不容易损坏了???
如果装上编程软件,SQL,PCB软件,这些呢?
好像系统还有个临时存储文件吧,会自动生成的.这样不是频繁读写了??

网友A:
你的U盘因为读写坏过吗?SSD只要不是烧了一般不容易坏,安心的用去吧

楼主:
U盘读写的频率和系统盘不是一个层次的

网友:
有专门的处理机制防止一个地方频繁的刷写。多个地方轮着上。。。
硬盘的读写几率比U盘大多了。没有可比性。

网友A:
好吧 呢就拿内存来比较,内存读写比硬盘频繁吧。

网友:
只要不是山寨的,不是那么容易坏

网友:
不用想太多,一般是不太可能损坏

网友:
51NB上貌似好多人抱怨寿命只有1-2年,不管哪个牌子.暂时不敢上.数据无价啊

网友:
只做系统盘,坏了也只是系统没了而已

网友B:
个人见解:
以前只有SLC跟MLC两种,现在还有TLC,QLC
主要区别就是从SLC到QLC,一个单元分别储存1到4bit数据
SLC完全不用担心寿命问题,MLC的话控制芯片好的话基本能够克服,TLC,QLC就有点悲剧了- -
贴个图

不过好像这个寿命是第一代TLC什么的- -
具体我也不是很懂,不过可以做个参考

网友:
作为系统和软件盘很不错的,把虚拟内存设置到其他盘,也就不怕频繁写了。不过要是内存大,也可以不要虚拟内存了。

win7装ssd上,启动系统就是快啊,比机械硬盘快多了

网友C:
打个报告:本人三星840 SSD   120G,其中20G装Win7 64位系统,其余装设计软件和日常软件,再用虚拟内存工具分500M做网页缓存。总体来说效果是相当爽的,开机和打开软件速度有了质的飞跃。

网友:
单纯用作系统盘可以延长盘的寿命,如果频繁读写会有坏块产生的!

网友:
SSD坏主控的多,我的INTEL G2 过10T的写入,损耗才2%。

网友:
最近也有此打算中

网友D:
数控机床上面使用的固态硬盘有的都十来年了,见到坏了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机床上面使用的固态硬盘有的都十来年了,见到坏了的嘛。

工控产品成本不敏感,为追求稳定估计采用的是SLC,目前主流SSD似乎是MLC,不是一个数量级哦。说到底,SLC还是太贵了。

网友:
学习一下,SLC跟MLC两种,现在还有TLC,QLC。

网友E:
非SLC不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非SLC不要用。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
以前只有SLC跟MLC两种,现在还有TLC,QLC
主要区别就是从SLC到QLC,一个单元分别储存1到4bit数据 ...

分析的专业啊

网友:
容量越大寿命越长啊,哈哈,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吧,我也想换个512G的了.

话说我这硬盘真的危险,该换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个报告:本人三星840 SSD   120G,其中20G装Win7 64位系统,其余装设计软件和日常软件,再用虚拟内存工具 ...

三星840 SSD   120G--------------    请问,是用USB3.0的接口,  还是卸载掉笔记本原来的 硬盘, 用SATA接口

网友:
用SSD的话,系统最好用win7以上,因为win7有SSD的驱动,而XP没有。
我认为,用XP来驱动SSD,还是用传统的机械硬盘的驱动方式,是找死的行为。

至于安装软件,没什么忌讳,只要不装带P2P功能的软件就行了。具体有谁大家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U盘因为读写坏过吗?SSD只要不是烧了一般不容易坏,安心的用去吧

结论是对的,条件不对。。。。。

你可以去网上看看装sql的ssd,频繁的话,1年以内,必须挂。

硬盘一直在读写碎文件,U盘只是拷贝文件之用,如果只是拷贝文件,ssd在大多数的生命周期内,应该不是用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见解:
以前只有SLC跟MLC两种,现在还有TLC,QLC
主要区别就是从SLC到QLC,一个单元分别储存1到4bit数据 ...

你真不太懂,如果ssd的算法有问题,slc照样不行,就算1-10W次好啦。
在1个地方写1-10W次太正常不过啦。

如果算法,没问题,slc和tlc照样没问题。slc最大的优势还是单片速度。
虽然slc的寿命长,但mlc的理论寿命照样接近无限,,对于无限来说,寿命问题是没意义的,主要还是算法问题。

企业级应用不算!请买企业级ssd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机床上面使用的固态硬盘有的都十来年了,见到坏了的嘛。

那不叫固态硬盘,完全两个概念还不好。。。。。

而且应用也不用,不具有可比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非SLC不要用。

你不需要用ssd啦。

SLC的不是杂牌就是容量小,总之没什么好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 呢就拿内存来比较,内存读写比硬盘频繁吧。

内存是RAM,掉电不保存信息的,这个也没有可比性

网友:
M4的ssd,寿命比wd的蓝屏好。

网友:
m4做系统盘,wd的蓝盘做资料盘。现在wd已经挂了。ssd还没有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