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关于自行设计FPGA开发板的疑问。。。

楼主(2013-01-07):
本人学了FPGA有一段时间了(Xilinx的),虽然谈不上精通,但近期想制作一款Altera的开发板(使用EP4CE15F17C8N)。但是有很多疑问。
1. FPGA必须分成四层或者更多层吗???我看过很多FPGA频率不是只有50Mhz吗??频率不是特别高为什么需要这么注意信号的完整性。
2. PCB沉金工艺是必须的吗??
3. FPGA的Pcb中信号线需要等长什么的吗??(还是可以像单片机那样“顺便走”也没关系)
4. FPGA的PCB绘制,需要特别注意什么?

希望各位帮帮忙。。。。。苦闷这些问题很久了。。。。。

网友:
FPGA只有50MHz?这是哪年的FPGA啊。老型号都能跑100MHz以上,新的更不用说,750MHz都有。具体的要求你慢慢就会理解了。多看手册,多动笔计算时序。

网友:
没有项目就不要自己做板子了,
能买现成的最好,
你看看xilinx新片子的参考设计,
都是ddr3了,个人做起来太难

网友A:
楼主说的频率应该是指外部晶振是50MHZ的吧

用几层板看器件的引脚数量和封装、还有板上器件的密度

板的工艺看要求吧。自己折腾的喷锡好了。

新手嘛,最好的办法是参考别人的,看看厂家的相关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频率应该是指外部晶振是50MHZ的吧

用几层板看器件的引脚数量和封装、还有板上器件的密度

你好!!这个芯片是EP4CE15F17C8N,只有BGA封装,256只脚。    如果我画四层板,地、电源和信号线都分开画,信号线走得尽量整齐,尽量等长,行不???
多谢了!!  电路的设计是参考网上的原理图。。。。。。。本人是大三学生,就是想练练PCB,熟悉熟悉FPGA而已。。。。
麻烦了!!!!

网友:
别急着动手。先找找类似 信号完整性、电源完整性 这类文档来看看。多泡泡论坛,翻翻旧帖子。多啃啃才会知道自己欠缺什么

应该没有应用是要求每一根信号线都作等长处理的,通常是关键的是几根信号线才需要。

自己折腾,没特别要求的。考虑144脚、208脚这类封装的芯片才是首选。毕竟这类2层板足已搞掂,自己拆、焊也方便。整体成本也低。板子有问题也容易排查

网友:
楼上 说的完全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芯片是EP4CE15F17C8N,只有BGA封装,256只脚。    如果我画四层板,地、电源和信号线都分开 ...

多层板做一块比买一块贵多了

网友:
EP4CE10F17C8N,两片SDRAM共32BIT,两个LED,三个按钮,有两个控制IO,另引出33个IO,两层板搞定。不过NIOS II最多只能上到110MHz。

上DDR2的话,四层板是起码。

网友:
做个EP2C8去玩就可以了,BGA也没法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