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坏了 一闪一闪

楼主(2013-01-07):
专业一点讲 就是电源打隔了。。。有时3分钟 有时5S钟 怪就怪在这儿  求指教
上图  发现 里面竟然  我还用了7年了。。。这样的 垃圾货  屏还是新的。
装配得。。。。。

楼主:
发一下牌子

网友:
我的也是,刚开机的时候一闪一闪的,过几分钟好了,一直没事。牌子是HKC

楼主:
中间我老爸 拿去修过一次 感觉不太像是修理弄成这个样子的 求证实 到处焊线。。。。没插座!

网友:
量控制部分的三极管,看到坏的换上。上次修了一台。

网友:
一般来说是因为输出有短路或输出过压引起的打嗝。可以检查这些电路。

网友:
明显是被换过主控板

网友A:
主控板被修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控板被修走了。

估计是维修店帮楼主换了块主板    至于是坏了换的 还是 ^6^^^^^^就不知道了~~~~~

楼主:
坏的 我也要留着呀 真的给修走了。。。郁闷  这个板不知道起啥作用

楼主:
有时等半天 也不闪  先弄明白 了原理 才好入手 不知道网上有原理图没有 找一份看看  初步估计是电源问题

楼主:
现在不知道 维修流程了 不知道无修哪  看哪儿

网友:
用了7年你已经赚了,换新的吧......

网友:
7年赚了2倍了,换吧,别折腾了

网友:
估计是电解电容干了,把它们都换了? 估计你用的电容未必比的上你说的垃圾货......

网友:
Mostly due to bad capacitor in the smps.

楼主:
坏了后 我拆了 今天 工作了几个小时 都没出现。。。。一闪一闪 更怪了。。。如果是电容坏了 肯定过一会儿 还得闪

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你们看 电源板上面 还有一个升压电路 给里面的灯用的 ,后面那个胶壳里面 估计是维修加进去一个升级电路 给灯供电 这样下来

就将正常供电这部份过载了 (现在只是估计)  才造成了 有时过载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定是电路坏,可能是屏的灯管

楼主:
电源指示 也在闪 目前 不闪的时候一天都不闪 闪的时候 一闪一闪

网友:
15l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