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官方确认:不同封装,XTAL1,XTAL2 跟IO并不是一一对应...

楼主(2013-01-07):
因为要用到外部时钟给芯片提供时钟,所以对XTAL1,XTAL2要搞清除
手册定义是: XTAL1是 放大器的输入端,XTAL2是输出端
引脚配置:

   S/SOP28 封装             S/SOP24
PIN2:  PC1/XTAL2          PIN21:   PC1/XTAL1
PIN3:  PC0/XTAL1          PIN20:   PC0/XTAL2

顺序刚好是反的,可以这样吗? 难道芯片绑定引脚的时候,时钟脚和PC脚是分别从不同的点引出来汇合到一个脚上的?

网友:
SSOP24的引脚说明是正确的。

SOP28的没有改过来。

楼主:
哦,谢谢,就是所有的封装都是以 PC1/XTAL1,PC0/XTAL2这样的为准,
手册中5个封装,分成了3个不同版本,我真是被搞晕了,1.6.5手册中,SO8封装的引脚名称又多出个xtal0,感觉自己被打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就是所有的封装都是以 PC1/XTAL1,PC0/XTAL2这样的为准,
手册中5个封装,分成了3个不同版本,我真 ...

感谢你的热心和细心。这是我们工作的不够细心。

如果你能理解它的原意就委屈一下,下一个版本我们纠正一下,呵呵。

楼主:
出错是难免,大家都可以理解,希望国产芯片越来越强大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下, 程序里面如果设置了SWD禁用后,肯定是不能通过SWD接口进行在线调试了,在这情况下,如果下次调整代码后,复位单片机后,是否还能通过SWD接口下载代码到芯片中?

网友(2013-07-06):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想问下, 程序里面如果设置了SWD禁用后,肯定是不能通过SWD接口进行在线调试了,在这情况下,如果 ...

我看SWD应该是软件设置的,当你需要再用的时候,可以选修改程序,将SWD启用,然后烧录程序到芯片,这应该就可以再次使用在线调试了,不知道我说得正不正确.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问题,我的产品也需要用到外部有源晶振,时钟接到XTAL1脚,然后需要怎样设置,才能正常用到外部时种了?是否软件设为外部晶振就行?
这样是否XTAL0也无法用于普通IO口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请教一下问题,我的产品也需要用到外部有源晶振,时钟接到XTAL1脚,然后需要怎样设置,才能正常用到外部时 ...

XTAL1接外部时钟输入, XTAL2要保留浮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