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高端手持工业检测设备用什么GUI和操作系统好?

楼主(2013-01-07):
最近公司有一款工业检测产品升级,由于需要多通道采集和计算,计算量比较大,同时又需要实时刷新显示比较复杂的采集波形和fft频谱,因此考虑采用dsp+arm9/11/cortex-a8的方案实现。具有类似示波器的功能,不仅要显示波形,还要能显示图片和帮助文档界面。参考了下国外大厂的设计,很多采用WinCE实现。
本人在OS方面没什么经验,只知道linux比wince热门。
那么,对于工业手持设备,采用winCE的好处是什么?系统稳定?驱动设计难度小?GUI的设计难度小?维护成本低?
可否有更好的选择,比如android界面很漂亮?linux的qt好像也不错。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采用WinCE,开发人员大把大把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还是采用WinCE,开发人员大把大把地

谢谢你的回复
其实原本偏向与ucgui+ucOS,驱动控制硬件特别容易。
但是看到野火开发板那些界面做的挺原始的,因此对ucgui能达到的效果不是很有信心。
即便能够达到,也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改很多地方,编写大量程序,然后后续维护也不容易。

网友:
lpc1788/stm32f4+fpga+ad

网友:
wince的特点是它是实时操作系统,这点android是比不了的,在工业控制设备上实时性很重要,而且WINCE的效率更高,android说到底就是java程序,效率会低很多。稳定性也是wince更好,尤其是对于需要7*24小时开机的设备,你用的手机如果优化的不好,会出现崩溃,但是工业控制设备如果崩溃那可不是重启一下系统就能搞定的。因此建议你还是用wince吧,当然linux没有用过,不清楚是否也具有以上的特点,但是android肯定是不具备的。

网友B:
LINUX做界面和WINCE还是由很大差距的,用WINCE很容易实现的东西,用LINUX可能要花很大力气,
WINCE有很多PC程序可以参考,LINUX很大的优势是做网络应用,WINCE的稳定性要比LINUX强,一管之见,仅供参考

网友:
wince不是实时操作系统的,此外目前很多厂家已经开始用android做工业设备了,稳定性与否很大程度取决于你系统开发定制的稳定度,与操作系统本身的关系很小

网友:
linux+embedded qt+qwt作图库
稳定性一流,效果极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INUX做界面和WINCE还是由很大差距的,用WINCE很容易实现的东西,用LINUX可能要花很大力气,
WINCE有很多PC ...

wince比linux稳定?????喜闻乐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INUX做界面和WINCE还是由很大差距的,用WINCE很容易实现的东西,用LINUX可能要花很大力气,
WINCE有很多PC ...

WINCE的稳定性要比LINUX强????

我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wince比linux稳定?????喜闻乐见

至少我搞了几年嵌入式linux,无故死机的现象不少见

网友:
补充一句,还是发生在我们日常用的通信系统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D:
WINCE的稳定性要比LINUX强????

我笑了!~

你有没有见过ubuntu死机?没有的话你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至少我搞了几年嵌入式linux,无故死机的现象不少见

多的不说了,我就呵呵吧

网友:
一个是商业系统,一个开源系统,你看工业手持设备用的GUI是wince系统多还是linux多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见过ubuntu死机?没有的话你是对的

ubuntu是入门级的。。。还是偏桌面的。。。ubuntu岂能代表linux。。。

网友B:
引用 网友E:
ubuntu是入门级的。。。还是偏桌面的。。。ubuntu岂能代表linux。。。

那也是桌面之中的中高级了,最近还准备出phone界面了

网友:
嵌入式做着做着变成计算机专业的了,那就没意思了~~~~,搞不完的,啥都不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也是桌面之中的中高级了,最近还准备出phone界面了

不是ubuntu高级,而是它更接近windows。。。更适合win习惯的人,更适合大众(做手机系统真挺不错的)
我也是从ubuntu开始的,后来就转arch了,因为爱上了K.I.S.S
嵌入式上,直接qt/e就够了,qt很好很强大,无论是跨平台还是开发工具(qt5.1就要开始支持android/ios版本了~)
qt本身就是GUI库,做GUI很拿手滴~~~
qt还有wince版本的。。。

至于死机什么的:用熟了,都很稳定。用不熟,都会崩溃
和东西本身无关。。。

不过linux要熟悉到能稳定,还真是得有一定经验的------所以如果lz没有linux基础,又要马上用,那可能还是wince更好

网友:
如果是中小企业,WinCE开发相对简单,出产品快吧,这对公司产品很关键的。所谓的总体拥有成本低。
如果你们是大型企业,开发实力雄厚,产品销量巨大,那么linux是更好选择。因为linux开发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但分摊到每个产品上成本更低,因为他没有每份授权收的版权费。举个例子:我以前的moto手机,A1200,linux的

ucGUI不了解,看过演示界面,确实显示方面比较简陋。。。

楼主:
哈哈 谢谢各位
决定用WinCE,现在比较有信心了

网友:
多强的实时性?wince是实时性操作系统?不过,你只做测试设备。不用控制。WINCE足矣。LINUX,工业用。还是算了。安卓只是做显示而已。没有做控制的。手机不是实时性设备。

网友F:
arm9+ce做产品也死机,折磨人啊!核心板质量不过关,系统镜像丢失,中文字库挂掉,系统起不来,死机。。。。。现在我已经往放弃了这种所谓的嵌入式系统,直接买工业平板电脑了,15寸触摸屏,固态硬盘,xp系统,n多串口,程序员大把,操作简单,阿弥陀佛

网友:
引用 网友F:
arm9+ce做产品也死机,折磨人啊!核心板质量不过关,系统镜像丢失,中文字库挂掉,系统起不来,死机。。。 ...

听说嵌入式XP不错,裁剪一个用上就更NB了,谁会裁剪?

网友:
linux用过几次,只有在命令行下面还算稳定可靠,只要上了gui,各种崩溃死机,比windows差太远了。

网友:
你们看哪些老外的网络服务器是什么内核的。大多数都是linux,多大的数据吞吐量啊。

wince肯定不行的。

linux绝对比wince要可靠,关键就是你的工程师是否真正掌握linux.

网友G:
。。。。。。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ls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但是,不要这么说我们的志玲哦,她可是通用的宅男女神

网友:
公司linux2.6.38 + qt4.6一直运行一个多月了,没发现问题。系统本身如果不稳定早就淘汰了,看怎么用吧。XP你乱删东西也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