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游戏模拟器移植

楼主(2013-01-07):
本人想用51单片机移植nes游戏的模拟器,想了解一下内部的原理,请大家指教

网友:
如果这个成功了,一定超牛B的

网友:
没什么价值和意义,原因是
1标准51速度和寻址能力低下,而模拟器本身是用多条指令来模仿一条指令的
2高速51扩展寻址的器件不多,价格高,没有优势,不如直接用其他高性能单片机,至少也是个16位的啊
3模拟“显卡”6538需要更高的速度,即使不模拟,外接,芯片不好买
4如果做到比较完美,软件上费的功夫足够10万年薪了

网友:
51模拟NES……这个性能是个大问题,建议换个16位或者32位的MCU吧,毕竟只是用CPU模拟CPU,做到优秀的体验,必须性能和外设足够

网友:
我也有这个想法,进来学姿势

网友:
这个。。。51应该是不够的吧。。

网友:
这标题算不合格吧?
你至少也该打个问号。

网友:
性能高100倍才能模拟

网友:
51性能不行,刷屏太慢

网友:
行吗,以前用java手机模拟都不会动,51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