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igbee的菜鸟问题

楼主(2013-01-08):
想请教一下高手们,在一个有协调器、路由、终端的网络中,路由是不是仅能作为一个中继,能不能作为一个用户能控制输入与输出,将数据上传给协调器或终端的设备?

网友A:
zigbee网络中每一个设备都是可以相互传输数据的。中继只是路由器的附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网络中每一个设备都是可以相互传输数据的。中继只是路由器的附加功能。 ...

那协调器、路由器最多能连的子节点数有限制吗,我看到有些资料说只能连6个的

网友:
节点65535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协调器、路由器最多能连的子节点数有限制吗,我看到有些资料说只能连6个的 ...

协调器会给每一个设备分配一个16位的短地址,所以理论上可以连接0x00-0xff共6万多个。也是理论,实际必须考虑数据拥塞和其他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调器会给每一个设备分配一个16位的短地址,所以理论上可以连接0x00-0xff共6万多个。也是理论,实际必须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