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9来了,有人见过没?

楼主(2013-01-08):
据taoist大虾说已经不是atmel 7s64的CPU了,有人见过真容没?

网友A:
用啥芯片,很好奇
猜测个: 用lpc4337,用sgpio模拟jtag

网友B:
lz 就把 hex倒腾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啥芯片,很好奇
猜测个: 用lpc4337,用sgpio模拟jtag

STM32

网友C:
目前还在用山寨的8

网友:
莫非是stm32f207 + usb3300 + fpga
和我的方案一样啊

网友:
很期待V9版本的。

网友:
翻墙搜了下,无果!期待无码高清大图

网友D:
继续剧透
V9使用80kB的STM32,可以肯定地说没有FPGA
新的Ultra 4才是STM32 + FPGA

网友:
taoist 对jlink 很有研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继续剧透
V9使用80kB的STM32,可以肯定地说没有FPGA
新的Ultra 4才是STM32 + FPGA

那taoist大虾给剧透下相比V8,V9有哪些改进?

那跟j*l*i*n*k*-ob stm32版的v8区别大么

网友:
不管V8 还是V9 只要没有盗版的,ARM新出的片子就没有多少人用,没有工具就都是花瓶

网友:
有没有重大改进,更总要的是能不能和谐出来

网友:
V9的bootloader会不会使用AES-256加密?要是这样大家就不要指望和谐了

网友E:
segger真是太好了,都不加密的

网友:
不知道什么时候有v9的真机照

网友F:
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发 Mail 给 S.E.G.G.E.R 问问吧! 若有的话就再皮一点请他们连同原理图及 Source Code 一并寄来再上传到坛内给大家参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兴趣的可以直接发 Mail 给 S.E.G.G.E.R 问问吧! 若有的话就再皮一点请他们连同原理图及 Source Code 一并 ...

你的办法 真好,哈哈 不错不错

网友(2013-02-17):
楼上牛B...........................版本比楼主的还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还在用山寨的8

哥也是用的V8,暂时不考虑!

网友:
JLINK V9????????? 求上图

网友:
S*e*g*g*e*r改了CPU,改了接口芯片,看样子V9应该比V8快很多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版本 V462a

能不能烧到v8里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烧到v8里面啊

表想了,V9是STM32,V8是ARM7

网友:
J-LINK仿真器目前已经升级到V9.1版本,其仿真速度和功能远非简易的并口WIGGLER调试器可比。J-LINK支持ARM7/ARM9/ARM11,Cortex M0/M1/M3/M4, Cortex A4/A8/A9等内核芯片,支持ADS、IAR、KEIL开发环境。V9.1版本较V8.0版本进一步提升了下载速度,最大下载速度提升到1 MByte/s。
J-Link ARM主要特点:
* IAR EWARM集成开发环境无缝连接的JTAG仿真器。
*支持CPUs: Any ARM7/9/11, Cortex-A5/A8/A9, Cortex-M0/M1/M3/M4, Cortex-R4, RX610, RX621, RX62N, RX62T, RX630, RX631, RX63N。
*下载速度高达1 MByte/s。
*最高JTAG速度15 MHz。
*目标板电压范围1.2V –3.3V,5V兼容。
*自动速度识别功能。
*监测所有JTAG信号和目标板电压。
*完全即插即用。
*使用USB电源(但不对目标板供电)
*带USB连接线和20芯扁平电缆。
*支持多JTAG器件串行连接。
*标准20芯JTAG仿真插头。
*选配14芯JTAG仿真插头。
*选配用于5V目标板的适配器。
*带J-Link TCP/IP server,允许通过TCP/ IP网络使用J-Link。
产品规格
电源: USB供电,整机电流< 50mA 。
USB接口: USB 2.0全速12Mbps。
目标板接口: JTAG (20P)
支持的目标板电压: 1.2 – 3.3V,5V兼容。
目标板供电电压: 4.5 – 5V (由USB提供5V)
目标板供电电流: 最大300mA,具有过流保护功能。
工作环境温度: +5°C ... +60°C。
存储温度: -20°C ... +65 °C。
湿度: <90%
尺寸(不含电缆): 100mm x 53mm x 27mm。
重量(不含电缆): 80g。
电磁兼容: EN 55022, EN 55024。

网友:
从上面几句话来看,接口芯片可能换成了74LVC126A或74LVC125A

网友:
引用 网友I:
attach://95367.jpg

这么看起来马上就会有D版出来了咯。。。

网友:
CPU是STM32F205RCT6?
接口芯片是74LVC2G126?又不太像,难道是隔离芯片?

网友J:
等待大侠进一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J:
等待大侠进一步分析!

今天先分析到这里吧。。。那条Taobao的广告真讨厌

网友:
我的分析结果如下,如果有人发现不对的话,请指正:
CPU为STM32F205,猜想是STM32F205RCT6

猜想的管脚
PA0:  ADC?
PA1:
PA2:
PA3:
PA4: 看上去像未使用
PA5: Target TCK output(SPI1_SCK)
PA6: Target TMS output(SPI1_MISO)
PA7: TMS input
PA8: TDI input
PA9:
PA10: nTRST input
PA11: USB DM
PA12: USB DP
PA13: EMU TMS
PA14: EMU TCK
PA15: EMU TDI

网友:
PB0:
PB1:
PB2:
PB3: EMU TDO
PB4: EMU nTRST
PB5:
PB6:
PB7: 5V output control
PB8: nSRST output control
PB9:
PB10: LED output
PB11: LED output
PB12:
PB13: TCK output(SPI2_SCK)
PB14: TDI output(SPI2_MISO)
PB15: TDO input(SPI2_MOSI)

网友:
PC0: ADC?
PC1: ADC?
PC2:
PC3: ADC?
PC4:
PC5: nSRST input
PC6: TCK output(TIM8_CH1)
PC7: TDO input
PC8: nTRST output
PC9: TCK input
PC10:
PC11:
PC12:
PC13:
PC14:
PC15:

网友D:
手上没有开发板,有人有兴趣试试吗?不能升级的哦。。。

网友:
火速前来~

网友:
占个位置

网友E(2013-03-19):
引用 网友D:
手上没有开发板,有人有兴趣试试吗?不能升级的哦。。。

要就不发,要发就发能升级的,这样有炫耀的嫌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就不发,要发就发能升级的,这样有炫耀的嫌疑吧

不是炫耀,是因为没分析完吧。
过段时间重玩arm了,到时分析下,正好手头有分析利器,都弄来三年了,一直没时间发挥作用呢!

网友(2013-05-02):
引用 网友H:
版本 V462a

大哥
   真的是V9的固件吗
      真的话
         你也太牛了

网友:
这个和jlinkpro有啥区别了?感觉差不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就把 hex倒腾出来了?

这个hex怎么看?怎么可以看到旁边的文本?我手头的用winhex看不出来啊

网友:
目前用V8还不错!!

网友:
这么NB,,,刚刚做了快V8的还没搞定..哭啊...

网友:
看看,有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这个,好东西啊。

网友:
还在用v7 的怎么破

网友:
从图片上看固件代码破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egger真是太好了,都不加密的

应该不会吧?

网友:
还在用D-V7的情何以堪?

网友(2013-07-18):
v4.74

网友:
V4.74 提取的固件

可能使用 STM32F2XXRE

网友K:
修正版(前一个附件包含了J*T*R*A*C*E的代码)
根据dll的代码, 推算出固件开始在08010000, 保留64KB的boot loader
目前固件还不到64KB(08010000到0801FE9B)

网友:
接口芯片或许为 74LVC2T45, 有两个供电引脚

网友:
牛,这个都行,看来都快破解完了

网友(2013-09-12):
从功能上讲,升级有必要吗

网友:
V9没有V7,V8这么简单了,里面有96BIT ID加密了,把程序读出来烧到另一个芯片上,可以运行,但无法升级!
但用来仿真调试比V8要快。下载速度可达1M

网友:
真心没见过。。

网友:
怎么也得来个FPGA吧。

网友:
mark一下 芯片板是有,没有USB

网友(2014-01-05):
貌似山寨出来了,淘宝有得卖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修正版(前一个附件包含了J*T*R*A*C*E的代码)
根据dll的代码, 推算出固件开始在08010000, 保留64KB的boot l ...

固件也能提取出来,那自己写的STM32 别人也能提取?

网友:
还在用V7啊

网友:
够用即可

网友M:
有器件清单,发来看看,都是什么东东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固件也能提取出来,那自己写的STM32 别人也能提取?

如果设计不当, 可能会被读取(例如没有加密...)

网友K:
引用 网友M:
有器件清单,发来看看,都是什么东东

没有啊, 等待白菜价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设计不当, 可能会被读取(例如没有加密...)

V9没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啊, 等待白菜价

你的图是哪里的

网友:
固件可以在 DLL 中提取到

网友:
X宝有, 可以搜索到的

网友(2014-03-15):
固件是在RAM里面运行的吧,那原本STM32 rom里面的资料有提取出来吗。

网友D:
已经有V9.2出来了,使用了DAC功能,估计多了一片比较器

网友:
淘宝价格都是¥388  好贵

网友N:
以前还等降价 前几天再看发现不支持A15 没有意义了

网友:
我已经仿制了一个,速度更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N:
以前还等降价 前几天再看发现不支持A15 没有意义了

???我试过OMAP5432,支持呀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OMAP5432,支持呀

从Jlink官网介绍没有看到说支持A15
http://www.segger.com/jlink_supported_devices.html

Supported CPU cores
The following CPU cores are supported by J-Link:
ARM7
ARM9
Cortex-A5
Cortex-A8
Cortex-A9
Cortex-M0
Cortex-M0+
Cortex-M1
Cortex-M3
Cortex-M4
Cortex-R4
Cortex-R5
Renesas RX110
Renesas RX111
Renesas RX210
Renesas RX21A
Renesas RX220
Renesas RX610
Renesas RX621
Renesas RX62G
Renesas RX62N
Renesas RX62T
Renesas RX630
Renesas RX631
Renesas RX63N
Renesas RX63T

网友:
看来我等低级屌丝还是out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从Jlink官网介绍没有看到说支持A15
http://www.segger.com/jlink_supported_devices.html

呵呵,Cortex-A系列目前都遵守ADI v5的调试协议,所以支持它们不是问题,不要被这些字面spec忽悠。
从产品开发的角度,没有进行大规模测试,spec肯定不敢随便乱写。

我测试过OMAP5432,如果配置好TI的ICE ROUTE,直接是可以使用的。
只是现在开发板不在身边,没办法截图给你。。。这年头搞块Cortex-A15的开发板还是很麻烦的事。。。

网友O:
芯片型号被抹掉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O:
芯片型号被抹掉了

原版9.2的么,怎么还有飞线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原版9.2的么,怎么还有飞线

是正版的,EDU版本,400多大洋。
飞线是自己加的,用来给JTAG接口驱动电路供电。我把JTAG接口1、2脚断开了,不想用目标板给J-LINK供电。

网友:
看做工明明是正货

山寨的没这么好。

就是不知道哪买的9.2 。记得e络盟之类卖的一直是8.08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已经有V9.2出来了,使用了DAC功能,估计多了一片比较器

看楼下的照片,感觉不是比较器,而是AD244 + 可控输出的LDO TLV70033DDC之类

网友O:
应该是正版的。
1、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票证等资料一应俱全。包装里还有SEGGER公司的授权协议书。

2、做工规范,看起来不像山寨品。
3、在SEGGER官网注册过。
4、如果以上三点还不能说明问题,那么下面一个细节使我确信它不是山寨的(至少不是国内山寨的):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正版的。
1、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票证等资料一应俱全。包装里还有SEGGER公司的授权协议书。

麻烦告知购买地址  教育版有没有购买限制  谢谢
------------------
原来是digikey买的,那必须是正版了。不知道taoist说的DA输出怎么弄出来。

不知道我山寨的9.1能否改下硬件,不动软件成9.2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麻烦告知购买地址  教育版有没有购买限制  谢谢
------------------
原来是digikey买的,那必须是正版了 ...

百度了下,还真有 比淘宝的仿版贵10块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 ... TUi10O2xMKFnxHuE%3d

网友:
引用 网友P:
百度了下,还真有 比淘宝的仿版贵10块
http://www.mouser.cn/ProductDetail/Segger-Microcontroller/J-Li ...

恩 你这个是正版的教育限制版,宝上的那是山寨的无限制版,版本9.1
明显你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Q:
麻烦告知购买地址  教育版有没有购买限制  谢谢
------------------
原来是digikey买的,那必须是正版了 ...

我是在这里买的:
http://www.digikey.com.cn/search ... Action=AutoComplete

注意:EDU版本不支持J-Flash

网友D:
引用 网友Q:
看楼下的照片,感觉不是比较器,而是AD244 + 可控输出的LDO TLV70033DDC之类

呵呵,不相信算了。。。以小气的se*gg*er的习惯,最多用颗324了。。。

网友:
这次唯一可以表扬的,是终于焊了TVS管。

网友:
看了一下软件,还是显示硬件V9.0。这样不拆壳就分不出V9.1还是V9.2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正版的。
1、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票证等资料一应俱全。包装里还有SEGGER公司的授权协议书。

呵呵,您多虑了。。。

以小气的se*gg*er的脾气,是不可能使用专用的20pin端子的。
比V9贵多了的ultra, pro, flasher都没有用这种短1mm的端子,我不认为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最主要的。。。
你可以截张commander下的图看,显示硬件版本应该还是V9.0,软件和硬件不一致,能不能算山寨?

网友Q:
引用 网友D:
呵呵,不相信算了。。。以小气的se*gg*er的习惯,最多用颗324了。。。

我是看了93#的照片才这么说的。

我仔细对比了那多出来两个器件,那个SSOP封装的和AD244真的很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Q:
我是看了93#的照片才这么说的。

我仔细对比了那多出来两个器件,那个SSOP封装的和AD244真的很像 ...

DAC是在定时任务中使用,跟随AD输入变化,和19脚的电压输出完全没关系,所以。。。324更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C是在定时任务中使用,跟随AD输入变化,和19脚的电压输出完全没关系,所以。。。324更有可能 ...

果然 324.。。

taoist 你对抠门的segger太了解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呵呵,您多虑了。。。

以小气的se*gg*er的脾气,是不可能使用专用的20pin端子的。

大力支持伟大的山寨J-LINK
想把手上的这个EDU固件刷成J-LINK,苦于找不到V9.X的固件
当初买这个EDU主要是想看下它的JTAG接口电路,平时调试还是用V8.0山寨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O:
大力支持伟大的山寨J-LINK
想把手上的这个EDU固件刷成J-LINK,苦于找不到V9.X的固件
当初买这 ...

会有的

网友:
Segger Microcontroller J-Link EDU

http://www.mouser.cn/Search/Prod ... rtualkey943-8.08.90

买了一个, 等大神出固件, 刷成 JLINK

网友:
引用 网友Q:
麻烦告知购买地址  教育版有没有购买限制  谢谢
------------------
原来是digikey买的,那必须是正版了 ...

http://www.mouser.cn/Search/Prod ... rtualkey943-8.08.90

便宜10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DAC是在定时任务中使用,跟随AD输入变化,和19脚的电压输出完全没关系,所以。。。324更有可能 ...

Version 9.1
New design based on STM32F205.

Version 9.2

Identical to version 9.1 with the following exception:
Pin 1 (VTref) is used for measuring target reference voltage only. Buffers on JLink side are no longer powered through this pin but via the J-Link internal voltage supplied via USB.

看来是测量 VTref 的电压, 然后通过 LM324 调整后给 2T45 供电了

Target power supply via pin 19 of the JTAG/SWD interface (up to 300 mA to target with overload protection)

没有说明是提供 5V 还是 3.3V ?

网友Q:
等你真的下单你会发现价格变高了

税前单价(人民币)         1:        ¥394.92
价格不含税,每件货品在结账時需加收17%的增值税。

还有咱可爱的17%税

另 :  9.1的固件我有,清明验证一下。成功后可以帮你刷下固件,但不提供BIN文件

网友:
5.14 Virtual COM Port (VCOM)

5.14.1 Configuring Virtual COM Port
In general, the VCOM feature can be disabled and enabled for debug probes which comes with support for it via J-Link Commander and J-Link Configurator.
Below, a small description howto use them to configure the feature is given.
Note: VCOM can only be used when debugging via SWD target interface.

Pin 5 = J-Link-Tx (out), Pin 17 = J-Link-Rx (in).

Note: Currently, only J-Link models with hardware version 9 or newer comes with VCOM capabilites.

Pin 19 of the connector can be used to supply power to the target hardware.

Supply voltage is 5V, max. current is 300mA.

The output current is monitored and protected against overload and short-circuit. Power can be controlled via the J-Link commander.

网友:
引用 网友Q:
等你真的下单你会发现价格变高了

税前单价(人民币)         1:        ¥394.92

DigiKey 的价格包含税, 比 Mouser 的税后贵些

网友K:
10.1.3 Pinout for SWD + Virtual COM Port (VCOM)

The J-Link and J-Trace JTAG connector is also compatible to ARM’s Serial Wire Debug (SWD).

*On later J-Link products like the J-link ULTRA, these pins are reserved for firmware extension purposes.
They can be left open or connected to GND in normal debug environment.

网友:
从 DLL 4.84 版本提取的固件

网友Q:
引用 网友K:
10.1.3 Pinout for SWD + Virtual COM Port (VCOM)

The J-Link and J-Trace JTAG connector is also co ...

我的硬件版本9.1,固件更新到4.82, 刚测试  SWD模式下没有Virtual COM Port   难道固件不一样?  不可能啊,9.1和9.2显示的硬件版本应该都是V9.00

你测试过Virtual COM Port 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我的硬件版本9.1,固件更新到4.82, 刚测试  SWD模式下没有Virtual COM Port   难道固件不一样?  不可能 ...

没有硬件可以测试

网友:
这个你做了吗 ?

In general, the VCOM feature can be disabled and enabled for debug probes which comes with support for it

via J-Link Commander and J-Link Configurator.

网友:
果然 ,按照说明手册 虚拟串口出来了  那么 9.1 和9.2的固件有可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Q:
等你真的下单你会发现价格变高了

税前单价(人民币)         1:        ¥394.92

另 :  9.1的固件我有,清明验证一下。成功后可以帮你刷下固件,但不提供BIN文件

要怎么刷 ? 需要把 EDU 发送给你吧 ?

网友:
引用 网友O:
芯片型号被抹掉了

这个是 V9.2 的板子, 内部固件可能也是 V9.2 的, 只不过做了限制, J*Flash不能用.

是否可以单独添加J*Flash, 或者修改固件使它支持J*Flash ?

网友:
为啥楼主的标题用这么多星号

色哥儿是有点小气哈

网友:
Segger文档里自己写明是STM32F205了

http://www.segger.com/cms/admin/ ... s/UM08001_JLink.pdf
第28页

网友:
我的山寨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另 :  9.1的固件我有,清明验证一下。成功后可以帮你刷下固件,但不提供BIN文件

要怎么刷 ? 需要把 EDU ...

可以有方法不拆壳升级至无限制版

网友D:
当心被抓哦......低调低调

网友:
此贴必须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当心被抓哦......低调低调

请问大侠,J*L*I*N*K 支持PIC32 了,J*L*I*N*K V8 支持吗,发现接口和SWD一样的

网友(2014-06-18):
大侠 能分享下制作Jlink V9的方法吗?谢谢啦!

网友:
mark 坐等降价

网友R(2014-08-05):
呃……手头有个正版的J-Link Plus,不知道怎么打开……
打开会失去保修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R:
呃……手头有个正版的J-Link Plus,不知道怎么打开……
打开会失去保修么?

开盒不会失保的

用大力金刚指,从JTAG接口那里下手,将盖和底盒向不同方向用力,一般能捏起一个角来。
正版的壳比较硬,要运少林内家真气,D版的容易捏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盒不会失保的

用大力金刚指,从JTAG接口那里下手,将盖和底盒向不同方向用力,一般能捏起一个 ...

嘿嘿,好,回头我试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盒不会失保的

用大力金刚指,从JTAG接口那里下手,将盖和底盒向不同方向用力,一般能捏起一个 ...

V9.3的硬件

网友P:
看起来像是正版啊,来张背面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P:
看起来像是正版啊,来张背面的

背面没有拆开,估计是光板儿一个吧,这公司不是抠门儿么,估计背面不会放器件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R:
背面没有拆开,估计是光板儿一个吧,这公司不是抠门儿么,估计背面不会放器件的~  ...

来张J-Link commander的图看看。。。

网友:
都是高手呀,估计D版的也会很快出来的。不过这个正版的价格其实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张J-Link commander的图看看。。。

我就不评论什么了

网友:
还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是正版的,EDU版本,400多大洋。
飞线是自己加的,用来给JTAG接口驱动电路供电。我把JTAG接口1、2脚断开 ...

盗版没这么快吧

网友:
mark下,JLINK V9,山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来张J-Link commander的图看看。。。

丁老师 。。。

网友:
什么时间出来山寨的啊,坐等.

网友:
没见过呢!!!

网友:
早就有了

网友(2014-09-15):
还是先捂V8,V9太高级,暂时用不到

网友:
没有吸引力,搞的人少现在还没变成白菜

网友:
buffer 是哪个芯片

网友(2014-10-21):
坐等白菜价

网友:
某宝有248元的了

网友S(2014-12-22):
我的是这个样子 Jlink Ultra, 说是正版,不像. 用起来没有以胆的 dd 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的是这个样子 Jlink Ultra, 说是正版,不像. 用起来没有以胆的 dd 好用

来张内部图看看

网友:
据说 有个 JLINK scope  很牛逼

网友:
一直用的JLINK V8 ,没用过这个,有什么先进的地方吗.

网友(2015-01-26):
ultra + 速度明显比 v8 快
它的硬件是完全不同的, FPGA + CPU

网友(2016-05-3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32789973568这里是jlink v9 固件烧写器

网友:
楼上真厉害,这么牛的东西都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