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S工具箱怎样才能支持软盘呢?

楼主(2013-01-08):
我需要制作一张NT3.51的软盘启动盘,需要在DOS下执行,使用了很多DOS启动工具开机后进入DOS环境,然而现在的DOS工具都把A盘和B盘做DOS工具本身的虚拟软盘用了,电脑的软驱不显示,其余的C盘等都是硬盘盘符,要怎样才能识别出软驱呢(软驱在XP系统下可用)?

网友:
试试GRUB4DOS最新版,可以将软盘镜像文件仿真成磁盘,在xp中可以读出(貌似XP要打一个专用补丁)
现存的DOS工具箱基本都是GRUB4DOS启动的。

GRUB4DOS资源索引帖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81347&extra=page%3D1

grub4dos更新下载地址
http://code.google.com/p/grub4dos-chenall/downloads/list

Grub4DOS仿真盘驱动--FiraDisk&WinVBlock"详细"帮助&下载
http://bbs.wuyou.com/viewthread.php?tid=187386

菜单你这样试试:
title [0] WinXP/2000/2003
map --mem /myimg.img (fd0)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ntldr
boot

楼主:
谢谢楼上,但是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让DOS支持软盘就行了,其实可以使用纯粹的DOS启动盘的,但是不支持NTFS,国内做的DOS启动环境,功能强大,但是不再支持软驱了。

网友:
先准备一个硬盘,不要有重要数据,第一个分区分为主分区,不要大于2G,100M也可以,然后格式化成Fat16系统,format n: /fs:fat
还要设置成活动分区。最后将这个硬盘挂到电脑里,其它硬盘拆除,然后用你前面那些启动盘启动到Dos下,再执行:sys c:
好了,你的这个硬盘就有了纯DOS系统,下次用这个硬盘启动就是纯DOS,A盘是真实软驱。

网友:
为什么不试试虚拟机呢。还有你可以下载一些老版本的启动盘工具呀。

网友:
制作一张NT3.51的软盘启动盘,主要是引导扇区,用BOOTICE.EXE写入就是,然后把需要地文件复制进来就好。
你那是10年前的办法。

楼主:
找到解决方法了,制作NT3.51的软盘,NT3.51光盘中i386文件夹种自带了软盘制作工具,有分别对应NT和dos下的制作工具,不过试过NT下的软件在XP无法运行。后来在国外网站找到NT3.51 workstation版本的软盘制作工具,制作完之后从NT3.51 server光盘中复制同名文件覆盖就行了。
楼上说的方法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