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PICKIT2- 如何烧录新型的PIC 单片

楼主(2013-01-08):
今天, 因为要烧录新型的PIC12F1501, 但是因为PICKIT 2 不支持这个新型的PIC 单片。
去Microchip 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Device File 1.62.14, PK2DFUpdate-1-62-14.zip
也找不到12F1501.

去Microchip 论坛爬帖, 才知道 Pickit 2已经停产了, 也不再支持新型的MCU 了。。。
只有转用Pickit 3 。
天啊。。 PICKIT 2 很好用啊, 要继续服役下去啊。。。

折腾了大半天,在网上搜索了一轮, 终于找到解决方法。。
有一个软件叫 PICkit 2 Device Data File Editor
h t t p s: / /sites.google.com/site/pk2devicefileeditor/

作者dougy83 可以在h t t p :// w w w .microchip.com/forums/m473925.aspx 找到, 你可以和他交流。

有了工具后, 我开始加入我要的12F1501 。
在C:\Program Files\Microchip\PICkit 2 v2\的文件夹里, 有一个档 PK2DeviceFile.dat, 这个就是支持型号的资料库。

运行 PICkit2 Device File Editor.exe , 然后开启
C:\Program Files\Microchip\PICkit 2 v2\PK2DeviceFile.dat
这里会建议你先备份PK2DeviceFile.dat

12F1501, 其实是和16F1503 一样的家族,不过12F1501是1K 字节.
所以, 我选择 快速“duplicate” 复制了16F1503, 然后修改参数成12F1501.

下面是修改后的参数, 供参考:

测试烧录, 成功。

相信以后也有人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这时就可以用这个工具修改增加自己要的型号。
让PICKIT2 继续活下去。。

网友:
把编辑软件也发上来啊,你那个网站上不去

楼主:
你要修改那个连接, 把空格拿掉。。因为我的用户组不应许我发URL 连接。

PK2 元件编辑 安装程序

PK2 元件编辑 1.0.0.7 版

修改加入PIC12F1501 的 PK2DeviceFile.dat

网友:
很好哦,能让老工具支持新器件。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是个好办法

网友:
好贴,顶,我的QL-2006有办法吗,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这个比较厉害。不过,俺已经有KIT3鸟。

网友(2013-04-14):
好样的,技术活。

网友(2013-05-27):
这个有空试试

网友:
pickit2 烧写新型pic 标记

网友(2013-11-25):
这个不错,标记下,说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网友:
我用原来的打开C盘下的看到已有楼主说的IC,我想问的是到底是更新还是替换原文件

网友:
>我用原来的打开C盘下的看到已有楼主说的IC,我想问的是到底是更新还是替换原文件

Rename the old file, save it, copy the new file into the same fol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