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51单片机的复位管脚直接接地批量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3-01-08):
现在用的是 STC的51单片机 ,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想把复位管脚直接接地,工厂测试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省焊点,省元件,省空间。想着直接利用上电复位。

从学校得到的就需要复位引脚复位。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这就是脑惨的STC整人的地方,你下次我看换别家的MCU或STC给你说他要涨价或是要停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RESET脚直接GND之后要重新做板的痛苦了

网友:
二楼的我好像看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脑惨的STC整人的地方,你下次我看换别家的MCU或STC给你说他要涨价或是要停产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RESET ...

真的要注意!

网友:
STC内置了上电复位电路,别家的单片机可不一定行。
另外内置的复位电路性能较差,主频太高不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