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求助PC817的接法,很简单的问题,可不会,郁闷

楼主(2013-01-08):
使用的光耦是PC817 ,接线图如上,我在输入端输入5V电压,OUT0和GND之间会有4.6V电压,但是我在OUT0之间如果接入一个5V继电器,5V继电器没有吸合,OUT0和GND之间电压变为了0.118V,我这个5V取的是开关电源的5V 啊,我到底该怎么接,才能驱动这个5V的继电器呢,求助

网友:
5K的电阻不要,5V电源接继电器的线圈的一端,线圈的另一端接现在图中输出端的5V,这样就可以驱动了

网友:
应该采用OC接法 不过PC817载流能力太弱 要加个三极管扩流

楼主:
2楼的方法不行吧,那个PC817内部也是电阻的吧,好像是220欧姆左右,其实我真正要驱动的是24V的继电器,5V继电器只是做实验的,就是输出端的VCC要接24V

网友:
2l正解,如果此法还不行,就要加三极管驱动了。

楼主:
2楼的我试验过是,如果直接接的话,会降到2.2V样子。PC817最大能承受电流1A,我的电流大概也就是80MA最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的我试验过是,如果直接接的话,会降到2.2V样子。PC817最大能承受电流1A,我的电流大概也就是80MA最多了 ...

不可能这样的吧,要么线接错了,要么光耦坏了。

楼主:
那我最上面的接法,空接的时候是4.6V,为什么接上继电器以后降到0.118V呢

网友:
找这个光耦的datasheet看下吧,看下初级侧电流电压参数以及输出电流

楼主:
2楼的接法,如果5K电阻不要,输出那端还要接GND吗?应该不需要接了吧

网友:
前端直接给5V,没加电阻限流,不会损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2楼的接法,如果5K电阻不要,输出那端还要接GND吗?应该不需要接了吧

我晕,不接地怎么能行,看来你的基础不是很扎实,也许还没理解2L说的接法。

楼主:
加了,一个1K欧姆的电阻,忘记画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了,一个1K欧姆的电阻,忘记画了,不好意思

1K可能大了,光耦不会饱和,估计100~500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不接地怎么能行,看来你的基础不是很扎实,也许还没理解2L说的接法。 ...

是呀,这个电子老是学不好,难得搞搞

网友B:
光耦前级串联470欧电阻,后级电源接继电器线圈一端,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PC817的4脚,PC817的3脚接地,肯定可以驱动啊

楼主:
哦,你是这个意思啊,我试验一下

网友C:
PC817输出最大电流是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耦前级串联470欧电阻,后级电源接继电器线圈一端,继电器线圈另一端接PC817的4脚,PC817的3脚接地,肯定 ...

我现在串联电阻,是500欧,然后继电器听见吸合的声音了,但是常闭触点没断开,常开触点没吸合,继电器线圈两端电压为1.8V
我直接把线圈两端接到5V开关电源那端,常闭触点断开,常开触点吸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817输出最大电流是50mA

不知道是不是输出电流不够,所以吸合不了继电器,但是应该没那么大,我以前做过实验的,220V的交流接触器吸合电流才35MA

网友:
光耦只是信号传输,可以进行mA级别的传输,电流传输比是一个重要的参数。
你要的是功率传输,要加放大的。

网友:
那用18楼的,光耦后加三极管放大

楼主:
线圈阻值表,应该是0.15W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串联电阻,是500欧,然后继电器听见吸合的声音了,但是常闭触点没断开,常开触点没吸合,继电器线 ...

你这个现象显然是光耦驱动能力不够

网友:
PC817不足以直接驱动继电器,可以接一级三极管驱动如18楼方式,偏置电阻R2的取值为电源电压减1V除以(继电器吸合电流/三极管beta值)

楼主:
不知道用ULN2803可以吗?手头没三极管

楼主:
对了,再问个问题,如果PC817输入端,电流只有10个ma,还需要加限流电阻吗

楼主:
各位,我现在UNL2803也不可以,我现在图是这样子的
PC817 的图中OUT0接2803中的1号脚,9号脚接5V的GND,10号脚接+24V,然后量18号脚和24V的GND端之间的电压发现是9V
因为2803是低状态输入有效的,所以PC817的OUT0输出的是低电平状态,当有信号输入的时候,无信号输入是高电平状态,PC817这端我测试过了没问题,就是2803不是我想要的状态,各位什么地方出问题,问题比较简单,大家多包涵

网友:
第10脚不要接,悬空

网友:
继电器线圈的一脚接24V,另一端接第18脚

网友C:
UNL2803是OC门输出,楼主应该好好补补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L2803是OC门输出,楼主应该好好补补模电了!

唉,惭愧呢,真不是搞电子料,那我可以实现我的要求吗?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帮我画张图吗?等工作辞职了,好好花时间学模电,大学一直没学好

网友:
我上面给你的那个电路是确定可以的,最多把R1适当减小一点以确保光耦能全导通

楼主:
关键我这里没三极管,现成的,我去别的仪器拆拆看看有没有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位,我现在UNL2803也不可以,我现在图是这样子的
PC817 的图中OUT0接2803中的1号脚,9号脚接5V的GND,10 ...

我这个24V和输入端的5V不是同一个GND啊,应该不可以把

网友B:
有光耦了,干嘛还要共地呢。所以只要光耦的后级的地和2803共地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光耦了,干嘛还要共地呢。所以只要光耦的后级的地和2803共地就可以了

不怎么明白,那我光耦的后级的4号脚接24V,3号脚接24V的GND,和2803的9号脚共用一个GND?

网友D:
你就不能级联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吗?搞得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就不能级联一个三极管来驱动继电器吗?搞得这么复杂?

关键我手头没三极管,就这找到那东西,我也想简单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817输出最大电流是50mA

我想问下,这两幅图中有两个GND信号,一个是光耦的输出端,一个是继电器的线圈端,这两个GND可以不是同一个吗?还如假如我的光耦输入端的5V电压输出电流只能达到10mA,我还需要加限流电阻吗?不行的话,我就去电子市场去买点三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817输出最大电流是50mA

我这里有一个2N2222A的三极管,是个NPN,你这副图用的是PNP,那该怎么改呢?麻烦你帮我重新画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一个2N2222A的三极管,是个NPN,你这副图用的是PNP,那该怎么改呢?麻烦你帮我重新画一下,谢谢 ...

NPN管就这样接

网友E:
原来这样的问题会有那么多回复,学无止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这样的问题会有那么多回复,学无止境啊

我都觉得丢人

网友:
把继电器接电源,光耦接继电器下方再到地。
你看看光耦的输出侧是一个NPN型的三极管。能这么接继电器吗?这么接继电器,要PNP型的三极管才行的。
NPN型的三极管,基极的电位始终会比发射极高0.7V左右,所以你那个三极管很难饱和。所以你那个继电器很难正常工作。
如下图,光耦输入端最好用低电平控制。因为一般单片机在上电的时候默认都是高电平的。所以为了不误动作,改成这么接,那么只有单片机工作以后才会
由程序控制是否吸合。50mA一般的继电器是没问题的。另外注意光耦有一个参数,传输比。

楼主:
我刚才找了一个NPN的三极管成功了,谢谢大家的热情帮忙,等我专心搞电子的时候,好好跟大家学习学习啊,大学看到模电就头疼

网友:
继电器你用24V的,线圈电阻3.8K,电流才6.3mA。
只用光耦就可以了。
电流传输比>100%,光耦输入电流>10mA。光耦oc输出,继电器并续流二极管。

楼主:
最后问大家一个比较愚笨的问题,现在我用一个NPN的三极管成功了,我用开关电源实验的时候,我是在基极串了一个1K的电阻,把电流限制在5ma,那如果我的驱动端的电源能力只有5V 5ma的驱动能力,还需要加1K的限流电阻吗?这个问题,真的很笨,呵呵

网友F:
加电阻是为了分配、限制电流。
你的电源能力只有5V5mA,那就用不着限制了。
实际电路可没有这么极端,光耦不加限流,电源的电流全通过光耦,电压也会被光耦里的LED拉低,别的电路就得不到正常电压,光耦也会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电阻是为了分配、限制电流。
你的电源能力只有5V5mA,那就用不着限制了。
实际电路可没有这么极端,光耦 ...

其实这个电源就是光耦的输出,我打电话问了,说这个光耦的输出是5V,驱动能力只有5mA,那如果加了限流电阻会有什么情况呢呢,基极的电阻要是很小话的,就驱动不了三极管了吧

楼主:
最后还是加了PC817 ,那个东西的正向驱动能力才只有1个ma,负向的是4个ma

网友:
没听说过光耦直接驱动继电器的,楼主搜索光耦隔离电路吧!电路设计可不是随便搭的就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