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变压器骨架脚序有没固定约定?谢谢!

楼主(2013-01-08):
我找两个厂家绕了一种高频变压器,各绕5个,

插在板子上,其中一个厂家绕法以最右脚为1脚,顺时针分别为2脚,3脚,....10脚;另一个厂家绕法以最左脚为1脚,逆时针分别为2脚,3脚,....10脚(集成电路脚序排法);

我很纳闷,谢谢!

网友A:
一般要提供定义好的BOBBIN图.不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要提供定义好的BOBBIN图.不会出错

谢谢!弄清楚了,一般脚脚朝下,骨架上直角或比较独特的异型一端对应那一脚为1脚,然后逆时针转,跟集成电路排序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弄清楚了,一般脚脚朝下,骨架上直角或比较独特的异型一端对应那一脚为1脚,然后逆时针转,跟集成电路排 ...

正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