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一台全铝雕刻机,大家看看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2013-01-08):
弄一台机器放家里用,主要是刻章和雕PCB,自己用的,设计的比较厚实,整机40多kg,刚好一个人搬得动。
行程是300x200x80,xy轴16mm的铝托导轨,z轴16的圆轨,两个臂厚度25mm,铝料算下来一共要30kg,设计已费劲脑汁,大家再看看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
刚好下周有个小假期,机器做好一定上图分享,谢谢大家!

网友:
合理合理!

网友:
现在只能从图片上看,挺美观,用料很足,,,

期待更多高清图,,,

网友A:
机器画得真不错,可以有详细一点的信息吗?

网友:
楼主的图做得真棒!

网友B:
设计细心,外观大气,布局紧凑,结构合理,加工简便,防护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画得真不错,可以有详细一点的信息吗?

详细信息?

主轴用800w水冷,步进电机用2A的57电机,丝杆用1605滚珠丝杆,各轴垂直度目标是0.05mm,台面平面度0.03mm,希望能雕刻10mil的PCB线,雕刻铜章。

三轴滑块用可调节间隙的,光杆用镀铬轴承钢,铝板用6061T6,精铣6面,表面钝化处理,目前就想到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细心,外观大气,布局紧凑,结构合理,加工简便,防护周到

谢谢大师的高度评价,那我就放心的开工了

一大堆东西要买,呵呵,慢慢来

网友:
设计的好。
框架材料加工费用应该在3000+以上

网友C:
实在漂亮,有成品卖吗

网友:
非常非常漂亮

网友:
存在则合理

网友:
精品工程,赞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零件开始下单了

Φ16*200L   2支*9元=18元
SBR16*480L   2支*33元=66元
SBR16*315L   2支*22元=44元
LM16UUAJ    4个*4.8元=19.2元
SFU-1605*228L  1套*84元=84元
SFU-1605*308L  1套*90元=90元
SFU-1605*428L  1套*98元=98元
SBR16UU   8个*12元=96元
运费:10元
合计:525.2元

丝杆图纸

铝托导轨图纸

网友D:
哪里买这些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这些配件?

TAOBAO多的是

网友E:
428的滚珠丝杠一套98感觉好便宜带螺母的吗

网友F:
请教图中黑色的部分是什么?防尘措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428的滚珠丝杠一套98感觉好便宜带螺母的吗

价格也比我想象的便宜,呵呵,一切顺利!

丝杆是台湾TBI的,螺母是国产的,C7级,我问了几个群友,都用这种丝杆,要求很高的线规铸铁机才用进口的,或者双螺母预紧。

这样算下来整机成本能控制在4000以内

网友G: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渲染的呀?真漂亮,keyshot?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图中黑色的部分是什么?防尘措施吗?

是的,风琴防尘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用什么软件渲染的呀?真漂亮,keyshot?

是solidworks

网友:
这个效果图很强的说,我还以为是实物拍摄的~

网友:
我也以为是 实物拍摄  这渲染效果的确非常好

网友:
直线运动部件电控部分都不用花太多。但是机架材料4000预算够呛啊。不一定有地方愿意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漂亮,有成品卖吗

+1 啊,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
等着收一个

网友:
LZ在淘宝买的标准件可以把具体宝贝列上来么?我想攒一台玩玩。

网友:
等出套件

网友:
等lz出套件

网友:
+1 啊,我也想买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楼主工作台不要用铝台,因为要经常紧卸工件,铝台T形槽容易变形,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

谢谢提议,我也有这个顾虑,所以铝板尽量厚(25mm),用的时候注意一点,不要夹太紧,毕竟只是电主轴,没那么大的切销里。

楼上的朋友们,要买成品还是找阿莫站长,我这机器只是自己做着玩的,效果未知,成本也不低,不适合出套件。
这周六开始,连续干一周,做两台,一台给老婆刻章用,一台另一个朋友的,做完看看,效果好的话可以教大家仿制,以回报各位网友!

网友:
风琴防尘罩 在哪儿买啊?楼主。

网友:
缺點是移動軸承沒有防塵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TAOBAO多的是

先谢过!

ps:taobao买的靠谱吗?

楼主:
一部分零件到货了,来个合照:
螺丝一袋:装配用
双面胶,布基胶带:固定工件用的,之前直接用双面胶,由于铝板不平,实际粘的面积太小,增加有一定弹性的布基胶带实验效果。
65主轴夹:买现成的,加工这个费劲
27.5的小柄钻,用来打28mm的孔,打完镗一刀
6mm4mm铝合金专用铣刀4把
瞬干胶415和解胶剂,固定工件,也是测试来的
角接触轴承
可调直线轴承
。。。

开口直线轴承

可调滑块

丝杆,这个不知道精度如何,回头测试一下

网友I:
非常不错啊,不知哪家淘宝质量好。期待楼主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不错啊,不知哪家淘宝质量好。期待楼主的作品

我也不知道哪家质量好,目前买的丝杆简单测量回差在3丝内,等装机后看看较大受力情况下的回差。其它光杆应该没问题,试车了下端面,很硬,轴承滑块等还没测,不过这个可调的,关系不大

楼主:
今天还加工了几个零件,改天整理好再上照片

网友J:
嗯 就等02机报废,然后拆解,1:1改成钢架的……

网友K:
不错不错,楼主是机械达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嗯 就等02机报废,然后拆解,1:1改成钢架的……

我现在也想做钢的,钢板用薄一点重量差不多,加工还简单,机架成本能省一半,只是现在这个做的差不多了,只能先干出来再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错不错,楼主是机械达人啊。

不敢当,业余爱好而已,论坛高手多,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直播制造过程不?

网友:
等待楼主的结果

网友:
看上去很厚实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等待看直播过程。

网友:
很漂亮很精致的说

楼主:
开始上传图片了,哈哈
不过整理才发现,加工过程没几张,都是加工好了才拍的

小件加工,一板全部完工

楼主:
z滑块切缝

楼主:
加工完成的零件摆一摆

T槽板

Z轴底板,还有丝杆固定座

底座两个固定块,六面体,有一块螺丝孔还没打

最后来个合集吧

还有些没拍,改天把缺的补上

网友:
真漂亮
这些铝零件加工用了多长时间?

楼主:
两台干了整整一个礼拜

网友L:
有装配图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装配图了吗

还没装起来,在找氧化工厂,铝合金不氧化很容易就花了,全部弄好可能要到年后去了

网友:
干净整洁,留!

网友:
有点太结实了,什么手段加工的零件?
加工中心?

网友(2013-02-16):
漂亮。。这就是我心目中的JJ。。LZ做的两台啊。成品出来了吗。出一台不。。13985004331

网友M:
朋友。机架的加工你是自己加工的还是找的代工。。

网友:
真不错。不知道什么 时候开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朋友。机架的加工你是自己加工的还是找的代工。。

这东西如果找外加工就贵了,没个2000估计下不来,我自己在郊区有个工作室,有铸铁雕刻机、数控铣、车等等。
所以都是我自己干的,花了7天,还有些小细节没做好,过年光顾着玩了进度有点慢了

网友:
楼主加工完了么,我的小雕现在还缺四个小件,不知能否搭车

网友M(2013-03-22):
朋友。机器弄完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朋友。机器弄完了没有啊。。

机器干活没问题了,精度还没调,不过设计考虑了各轴的微调,所以不是很难

等这几天忙完搬家,拍些照片上来

网友:
lz高手啊~~~~~

网友:
自己有车床工具加工真好。。。

网友:
楼主的机好了没有呢?可否来张照片啊

网友:
顶,期待楼主装配好的jj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啊!!

网友:
期待整机亮相啊,哈哈

网友(2013-04-24):
太强悍啦,真机出来了没有,期待呀。。。。

网友:
佩服, 樓主強大, 持續觀注

网友:
合理合理

网友:
不错,坐等成品图。

网友:
楼主 怎么没有下文了啊! 坐等

网友M(2013-09-14):
LZ怎么没消息了啊。。正等着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M:
LZ怎么没消息了啊。。正等着成品、、

有半年没怎么去工作室了,前阵子给房东送去3000块房租,发现东西都在,丝杆居然有点生锈,还好檫了点油没事。

有时间去拍点照片,然后转掉。

最近接些项目,基本找外协做,工作室很久不用,改天拍下照片,设备一起转掉

网友:
朋友。发几张实物图看看,很喜欢这台机子。谢谢!!13985004331

网友:
铜章么?  不好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零件开始下单了

Φ16*200L   2支*9元=18元

网友:
一直想买一台,网上看了很多都不合心。。这台喜欢要出的话请联系我,价钱好说。13985004331

网友:
机机很漂亮~过几天照图做一台LZ不介意吧

网友(2013-11-05):
铝合金材质选好点的哈,结构挺漂亮的,也考虑了加工难度,支持。

网友:
到处是牛人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