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ues仿真时可以同时画出两个地吗?

楼主(2013-01-08):
一个电路图内,我想用两个隔离的电源,但是只找到一个GND,我怎么再画出一个GND1啊,网上没看到怎么找?

楼主:
顶起来,等待知情者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
双击GND符号,弹出对话框的String里写GND1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我试试。

楼主:
呵呵,楼上的二位是不是看成是protel了,我说的是proteus仿真软件,该标号不行,运行时提示错误,相应的VCC也要改吗?

网友:
proteus也是有网络标号的,改网络标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