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上电立即发烫冒烟烧坏

楼主(2013-01-08):
一个成熟产品中使用一片EPM240T100C,但近期产品出现一个奇怪问题:
有时候一上电,CPLD就冒烟烧掉。一开始拆下检查,所有PCB上IO口对3.3V,对GND都没有短路,供电的3.3V电源反复测过瞬间启动电压都没发现瞬间尖峰。(实际供电电压为3.46V)
CPLD IO口连接的其他总线器件也没发现明显异常。更换了一块芯片,通电立即发烫烧掉。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比较大可能是哪里坏了?

网友:
你瞧瞧你买的是不是1.8V版本的呀

网友:
是不是内核电压搞错了啊,就算发生可控硅效应也没烧得那么厉害。

网友:
检查一下各种vcc的上电顺序。

网友:
检查下你的内核电压是否正确。
IO口输出状态。

网友:
还是先看看芯片型号买的对不对吧

网友:
有可能买到假的了,

网友:
有可能买到假的了,买到过

楼主:
不好意思昨晚没看到大家回复。
芯片不是一焊上去就烧掉,是工作了几个星期后某天烧掉的,但更换另一片后立即烧掉。
我怀疑外部电路有问题导致高电压进入IC(板子上还有12V设备),但把12V供电断开依旧烧。
关于芯片真假,这个我想能保证的,因为之前产品用这个芯片数量过万,一直没出现任何问题(同事说烧过一次,是电源IC坏了导致),一直是从一家代理商拿货,不是某宝买的无牌件。
关于供电顺序,器件只有3.3V一组电压,应该不存在供电顺序问题。

网友:
几个错误 合在一起, 用了几个星期坏了,是正常坏了, 换上去的是假的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无解,一旦烧了换100片也是白搭。比如电路板内部有杂质击穿导致的故障,用了不合适的焊油。换个PCB基本可以解决了,不用太纠结的。

网友:
pcb有问题了吧

网友:
未使用的管脚有没有设置三态输入? 把FPGA和HW人员抓到一起,认真核对一下管脚,可能接口定义出问题了

网友:
有时候供电顺序会影响CPLD的,也有可能会烧坏CPLD,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板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昨天重新换了一片CPLD,通电测试了一整天,通断电10次以上没有发生问题。
由于板子上有可更换模块,不幸的是该模块没有防呆设计,很容易插反(我们在板上做了标示),有可能是现场工程人员更换模块时插反,高压通过控制总线进入CPLD造成一次损坏,回来维修时通电造成2次损坏。但更换后再次烧毁没搞清什么原因。
再更换一次OK。

网友:
IO部分有钳位的,要考虑一下3.3V部分是不是受到影响。如、滤波电容、稳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