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口引脚定义那一个是对的?

楼主(2013-01-08):
并口引脚定义那一个是对的?搞不清楚

楼主:
2个方向相反是不是第一个图啊

网友:
一公一母而已,楼主显然属于那种不会细心观察的人。

网友:
lz 如果有实物且实物是比较正规的,可以看到里面有数字编号,,,

网友:
现在并口不是很少有了嘛 甚至现在台式机连RS232串口都不是标配了 奇怪了

楼主:
回3楼,2个都是公的,第一个文字注明从电脑后面看。电脑后面是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3楼,2个都是公的,第一个文字注明从电脑后面看。电脑后面是公的。

公的是针,母的是孔,要分清哦

楼主:
那2个应该都是孔吧

楼主:
通过实物测量图2是错误的(主板上18-25是连在一起的)可以结贴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