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2终于搞定了!分享程序给需要的坛友,最大存储255字节!

楼主(2013-01-08):
给别人做的个东西,要求数据掉电保存,大的框架很早就搭建起来了,但是到了24C02这,卡住了。不是无法实现存储,只是我的数据量比较大,好几天在网上搜索24C02相关的程序,几乎把所有的能看的都看遍了,我失望的才发现,大同小异,大家都是互相抄来抄去的,没有一个能很好用的,而且有的程序又是缺个括号,或者只有括号的一半,另一半和里边的变量都不知道跑哪去了,看的很是郁闷啊,开始想,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看英文的技术手册,今早一大早泡图书馆看书查资料,复印了好几十页,到了实验室又打印了技术文档,边看边查单词边翻译,还有在我的好兄弟的一起协助下,终于轻松实现了24C02存储255个数据。同时也大体明白了24C02得工作原理。
1、24C02是2Kbits 意思是有2048bit,换算成字节是256Byte,也就是说最多可以存储255个字节的数据;
2、ATMEl24C02(应该其他厂家的24C02也是这样子吧。。。)有32页,每页可以存放8个字节;
3、24C02有两种工作模式:(1)、字节写入模式:结合技术文档我认为该模式是这样工作的:首先是可以再任意的地址(0x00~0xFF)写入一个字节,也可以在某一地址连续的写入N字节,而且不需要翻页,从技术手册得知,答题时说字节写入模式下,页指针根写入数据的多少来自动增加实现翻页功能,不用自己在程序里边实现;
                                      (2)、页写入模式:页写入模式下,手册上写着,一页可以存8字节,当存储的数据大于8时,则会覆盖先前保存的数据,例如,有16个数据 uchar data[16]={1,2,3,4,5,6,7,8,9,10,11,12,13,14,15},从24C02的0x00地址开始存放,当存完一页(8个)时,第9个数据会保存在0x00,覆盖掉开始保存的1,后边的数据一次类推,这样的现象叫做“翻转”,如果想写完一页后将剩余的数据保存在下一页,页指针需要自己来设定。
我觉着,字节写入模式相对更简单些。
下边,附上我的程序,供大家参考,如有疑问的地方,欢迎大家交流!
///使用单片机:89S51
///晶振:12MHz
#include<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cl = P3^2;
sbit sda = P3^3;
/*********74H573控制端*********/
sbit dula = P2^7;//段选
sbit wela = P2^6;//位选

sbit LED = P2^5;//秒显示
uchar tt=0;
uchar i=0,j=0,temp=0,a=0,b=0,c=0;
/*******数码管段选_时间********/
uchar code table_duan[]={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
/*********数码管位选**********/
uchar code table_wei[]={0xfe,0xfd,0xfb,0xf7,0xef};

void delay1(uint x)
{
    uint i,j ;
    for(i=x;i--;i>0)
    for(j=110;j--;j>0);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char wee,uchar H_hour,uchar L_hour,uchar H_min,uchar L_min)
{
        dula=1;
        P0=table_duan[wee];//数码管5位,星期
        dula=0;
        wela=1;
        P0=table_wei[0];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_duan[H_hour];//数码管4位,小时十位
        dula=0;
        wela=1;
        P0=table_wei[1];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_duan[L_hour];//数码管3位,小时个位
        dula=0;
        wela=1;
        P0=table_wei[2];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_duan[H_min];//数码管2位,分钟十位
        dula=0;
        wela=1;
        P0=table_wei[3];
        wela=0;
        delay1(1);

        dula=1;
        P0=table_duan[L_min];//数码管1位,分钟个位
        dula=0;
        wela=1;
        P0=table_wei[4];
        wela=0;
        delay1(1);
}

void delay()
{ ;; }
void start()  //开始信号
{
        sda=1;
        delay();
        scl=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   //停止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respons()  //应答
{
        uchar i;
        scl=1;
        delay();
        while((sda==1)&&(i<250))i++;
        scl=0;
        delay();
}

void init()
{
        sda=1;
        delay();
        scl=1;
        delay();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   delay();
        }
        scl=0;
        delay();
        sda=1;
        delay();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
        scl=0;
        delay();
        sda=1;
        delay();
        for(i=0;i<8;i++)
        {
                scl=1;
                delay();
                k=(k<<1)|sda;
                scl=0;
                delay();
        }
        return k;
}

void write_add(uchar address,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write_byte(date);
        respons();
        stop();
}

uchar read_add(uchar address)
{
        uchar date;
        start();
        write_byte(0xa0);
        respons();
        write_byte(address);
        respons();
        start();
        write_byte(0xa1);
        respons();
        date=read_byte();
        stop();
        return date;
}
/*-------------------------------------------------------------
主程序
功能:实现存储器EEPROM AT24C02的数据读写操作
------------------------------------------------------------*/
void main()
{
        TMOD=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0;//启动定时器0
        P2=P2&0xc0;
        init();
        for(i=0; i<255; i++)
        {
                write_add(i,i);
                delay1(1);
        }
        TR0=1;
        while(1)
        {
                if(j == 255)j=0;
                TR0=0;
                temp=read_add(j);
                TR0=1;
                a=temp/100;
                b=temp%100/10;
                c=temp%100%10;
                display(a,b,c,0,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t++;
        if(tt == 5)
        {
                tt = 0;
                LED = ~LED;//用于指示是否工作正常
                j++;

        }
}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怎么就没人回复呢?

网友B:
这个有啥亮点?完全没看出来
我就想看你那个最大的亮点

要求数据掉电保存

这个如何实现? 在51上如何搞定

网友:
顺便说1下

要求数据掉电保存

这个可是月经贴了.多个论坛N人都扯过.貌似八仙过海阿

网友:
24C02明明是可以存256个字节,为什么说是255个了?地址是从0~255.

网友C:
256个字节,就可以存到256个字节,怎么最大只能存255个字节呢?

网友:
只不过地址是从00开始,到FF结束而已。

网友:
不管怎么说也顶一下

网友D:
这个程序跟GTX程序很像;能弄出来就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大牛

网友:
主要是时序问题,恭喜楼主搞定了24C02,想当初这个时序也是搞了半天。

网友E:
还是要支持一下的。搞清楚时序最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啥亮点?完全没看出来
我就想看你那个最大的亮点

你自己去百度里边搜搜,你看看有多少人说的详细行不?24C02是eeprom,掉电保存数据,你难道不懂,要是连这都实现不了,那它有何存在意义?哥们,你按照程序编译下载到单片机先写入eeprom数据后,在程序里边注释掉写入部分保留从24C02读取数据的函数,你看看行不行,不要动不动就怀疑,本来辛辛苦苦搞出来是想方便坛友的,你这太打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好的资料~~~~~~~~~~~~~怎么就没人回复呢?

谢谢,决定能用,请放心!的确是现在网上有好多这样的资料,但几乎都是如出一辙,大家不愿动脑子去自己写,而且还给别人回复居然说都不看数据手册,真心鄙视之,好不容易自己弄懂了和大家分享,又有人轻视,真心无语。。。

网友B:
唉,楼主,我说的掉电保存,不是你说的掉电保存.......
举个例子,比如你的系统在运行中,系统没有后备电池的,此时外部电源,比如市电,突然没有了.你的系统需要把当前运行的数据立刻写入EEPROM之中保存起来.
等市电再次来的时候,把EEPROM中的数据读出来,系统从掉电的那个状态开始运行.

网友B:
举例比如,电机当前的速度,电视机当前的台号,空调当前的温度.等等之类的.你不可能频繁的写EEPROM来保存,只能是掉电之前瞬间写入.............
实际项目中.楼主你做到了就会体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楼主,我说的掉电保存,不是你说的掉电保存.......
举个例子,比如你的系统在运行中,系统没有后备电池的,此 ...

晕,你没说清楚啊,这难道属于24C02的功能吗?如果属于,还请您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例比如,电机当前的速度,电视机当前的台号,空调当前的温度.等等之类的.你不可能频繁的写EEPROM来保存,只能 ...

受教了,自己做的东西还比较少,还希望今后能多跟您这样的牛人学习交流,谢了!看您积分挺高,相比您很厉害,经验很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是要支持一下的。搞清楚时序最重要。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程序跟GTX程序很像;能弄出来就好,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大牛

您说的对,我就是学习他的开发板的,楼主好眼力啊,我在网上查过好多资料,但是都没说清楚有多少页,每页可以写多少个字节,有的说16个,有的说8个,说法不一,在研究技术文档的同时研究了郭天祥的程序,才明白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6个字节,就可以存到256个字节,怎么最大只能存255个字节呢?

不好意思,昨天搞得太累了,所以弄错了,你看程序其实可以明白,其实是0~255也就是256个字节,谢谢提醒~!

网友F:
真是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看来离天艹民猪复兴又增加了一个百分比!

哈哈,纯粹开个玩笑

^_^b祝贺lz有进步,

大家都是那么菜鸟一路走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是激动人心的好消息,看来离天艹民猪复兴又增加了一个百分比!

哈哈,纯粹开个玩笑

谢谢楼主,还请您多光顾,以后又不懂的还想多请教您!

网友G:
楼主很有成就感,恭喜一下。
再接再励,一鼓作气,把 I2C 协议吃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很有成就感,恭喜一下。
再接再励,一鼓作气,把 I2C 协议吃透。

谢谢,做完手头的活,好好研究下,有问题还想跟您请教啊!

网友H:
恭喜恭喜~~~想當年搞定24C02我都開心死了!
但是後面的困難還很多啊!!相比之下24C02只是一枚針而已。加油吧!

例如:
你的delay()讓MCU白白耗掉資源,MCU吃電不幹活,有木有?!

网友I:
看见楼主挺辛苦和认真求知的份上顶一个,不过楼主还要继续深度理解哦,在实际中有很多是没有那么理想的,真正的停电数据保存,不但软件要做,还有硬件部分也有许多需要处理的.....羊羊大师提出的东东对你应该有很大的启发的.

网友:
Good Job
开始想,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看英文的技术手册,

但这不是一个好习惯

网友J:
恭喜楼主,给个24C系列的EEPROM资料给你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是可以连续写8个有的可以连续写16个有的可以连续写32了。

编辑:楼主还要继续理解IIC协议呀。程序还有漏洞。
                                                                             <--------------------------------------YES
                                                                            ↓                                       ↑
写数据:开始->写写命令和地址->判断是否都应答 YES->写数据->判断是否应答 YES->继续写? NO->停止->返回正确
                                                      ↓                                      ↓
                                                      NO-------------------------------------------------------------------------------------->返回错误

                                                                                                    发送应答<-YES
                                                                                                    ↓         ↑
读数据:开始->写写命令和地址->判断是否都应答 YES->开始信号->写读命令->判断是否应答 YES->读数据->继续读? NO->停止->返回正确
                                                      ↓                                                               ↓
                                                      NO------------------------------------------------------------------------------------------------------------------>返回错误

你的程序并未判断是否应答,没有应答应该停止继续发送数据并作出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楼主,我说的掉电保存,不是你说的掉电保存.......
举个例子,比如你的系统在运行中,系统没有后备电池的,此 ...

帮顶下洋洋,其实洋洋说的是低压保存.

网友:
带EEP的单片机很多了,价格也便宜,没必要就为256个Byte再增加一个元件,况且你也只是存存数据而已,不是掉电保存状态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受教了,自己做的东西还比较少,还希望今后能多跟您这样的牛人学习交流,谢了!看您积分挺高,相比您很厉 ...

哈哈,楼主连大名鼎鼎的喜羊羊前辈都不认识啊,绝对是论坛的高高手之一!!
喜羊羊说的那个掉电数据保存,我想到的就是检测市电电压,或者变压器之后的直流电压,然后阁一个二极管,二极管之后接大容量电容,然后才是给单片机系统供电,这样,当市电掉电时,二极管前面的电压会先于后面的电压降为0,也就是在MCU系统还在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检测到市电异常,及时做当前数据保护(现场保护??)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见楼主挺辛苦和认真求知的份上顶一个,不过楼主还要继续深度理解哦,在实际中有很多是没有那么理想的,真正 ...

哇塞,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啊,登论坛比较少,现在知道喜羊羊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哈哈,楼主连大名鼎鼎的喜羊羊前辈都不认识啊,绝对是论坛的高高手之一!!
喜羊羊说的那个掉电数据保存 ...

哇塞,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啊,登论坛比较少,现在知道喜羊羊前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恭喜楼主,给个24C系列的EEPROM资料给你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有的是可以连续写8个有的可以连续写16个有的可 ...

非常感谢您!!!我这是第一次用,哈哈,谢谢您的资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举例比如,电机当前的速度,电视机当前的台号,空调当前的温度.等等之类的.你不可能频繁的写EEPROM来保存,只能 ...

大师,小弟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抱歉啊!!!

网友:
搞一下模拟从机不就理解更深

网友L:
。。。从不把I2C放眼里,当年用电脑并口跑I2C无比畅快,写过不知多少I2C器件,读过不知多少I2C器件,重力加速计,触摸屏,====,24C02写入速度不快,写一个字节必须得等待几个ms,否则就写不进去,这个。。。只能怪LZ手册不仔细看。手册里写的数据,按最长的跑时序,一点问题都不会有。想当年用并口时也没有说花几天时间整啊,程序编出来,加几个Sleep,效果马上就能看到啊。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从不把I2C放眼里,当年用电脑并口跑I2C无比畅快,写过不知多少I2C器件,读过不知多少I2C器件,重力加 ...

用页写,要不然太浪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去百度里边搜搜,你看看有多少人说的详细行不?24C02是eeprom,掉电保存数据,你难道不懂,要是连 ...

估计他的意思是,单片机掉电了,能不能及时把数据写到2402上……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用页写,要不然太浪费时间。

字节写不过1秒而已。又不是写几百M的东西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字节写不过1秒而已。又不是写几百M的东西

1s很长,看门狗应该要复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1s很长,看门狗应该要复位了。

不会的。最简单的办法,你可以把数据放到一个数组里,每循环一次检查一下标志位,如果空闲就写下一个字节。这样就相当于软中断。

网友:
I2C 不错的东西

网友N:
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N:
支持楼主的钻研精神!

谢谢!!!一起研究!!!

网友:
非常好,有用,谢谢分享。

网友:
不错,不错...菜鸟学习报道..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实际上你应该一开始就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例比如,电机当前的速度,电视机当前的台号,空调当前的温度.等等之类的.你不可能频繁的写EEPROM来保存,只能 ...

STC的数据手册靠IO就可以检测,不知道有没有人实现?

网友:
楼主费的心思~ 厉害
不过我记得  24C02  跟 后面的 24C08 (还是 C16) 的时序还是有点不一样?

网友:
真心学习了~谢过lz

网友:
以前用过24LC256,实际上与24C02是基本上一样的,就是写地址时多写一个。用元件时看看数据手册还是很有好处的。

网友(2013-02-27):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3488-1-1.html
顺带支持了24检测型号。

网友:
支持,非常好,灵活应用,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单片机需要继续学习啊

网友:
用过24C08,不过没有用到存储上限

网友:
刚好在找24C02读写的例程,
你这是先把数据1--256存入地址0--255.,然后在定时5器的控制下从地址0开始读取,送数码管显示,直到地址255。不知道理解对了没?

网友:
支持楼主,程序是自己调试出来的

网友:
1、24C02是2Kbits 意思是有2048bit,换算成字节是256Byte,也就是说最多可以存储255个字节的数据;
--------------------------------------------

错误呀,LZ

网友(2013-03-29):
顶一个,楼主威武!

网友:
果然是高手

网友:
之前驱动起来过,到时没有真正的用过

网友:
MARK     24C02实例

网友:
貌似在哪看见过程序。

网友O(2013-05-03):
这个就和郭天祥的程序一模一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个就和郭天祥的程序一模一样嘛

对有看过呀

网友P:
I2C很多时候是比较麻烦,不如SPI的简单!

网友:
没做过这方面的,不过应该蛮好玩的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P:
I2C很多时候是比较麻烦,不如SPI的简单!

但是IIC需要的引脚始终比SPI的少啊...

网友(2014-02-28):
mark 一下, 有用

网友:
恭喜楼主搞定了24C02

网友(2014-04-03):
借资料一看哈,正在研究~

网友(2014-07-13):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先收藏下来

网友:
好东西,mark一下 明天来看

网友:
学习了,哎,现在大部分人都学arm,fpga,linux……,,
现在发现弄一个强大稳定的系统才是真正需要学习的,
不能再浮躁了,

网友:
少掉的那个字节到哪里去了呢?

网友:
楼主不迷信权威不迷信网络的独立思考精神值得学习!

但是做为项目,要保存255字节,用24c02,如果是我的人这么干,是要挨骂的。万一客户需求有改变,多了一些字节怎么办?是刷一下程序还是把设备都拆回来换24c16?

网友(2014-09-19):
要写24c02了,参考一下,谢谢LZ分享

网友(2015-03-05):
引用 网友H:
恭喜恭喜~~~想當年搞定24C02我都開心死了!
但是後面的困難還很多啊!!相比之下24C02只是一枚針而已。加油 ...

请问头像是谁?

网友:
感觉IIC的速度是使用存储芯片的关键

网友(2015-04-25):
难道现在没有人学汇编了吗?

网友(2015-10-18):
学到了掉电存储的那个大电容。。。

网友(2017-06-01):
学习了,楼主是个用心的人。

网友(2017-07-02):
好资料 正好需要!

网友(2017-11-01):
我也遇到过2402只能存储8个字节的问题,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原因所在,要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