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晶振不起振晶,连不上仿真器

楼主(2013-01-08):
小弟自制了一块PCB板,因为是读研以来第一块板,经验不足,板子上的两个晶振没有起振,也连不上仿真器,开始以为晶振焊坏了,都换了还是不行,附上原理图和PCB(Altium Designer 9画的),现在怀疑芯片坏了,又不知道怎么检测芯片好坏,焊接也检查了,没有虚焊,连焊

网友:
CC111x Datasheet已经给出了晶振的BOM清单
PCB上使用的晶振不是datasheet上指定的

我在CC1111上使用PCB上这种48M的晶振 就是晶振振荡有问题

网友:
晶振不是官方指定没事,只要参数一样就行。

网友A:
连不上仿真器具体是什么?

网友:
比我做的第一块板帅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不上仿真器具体是什么?

就是IAR编译器,直接提示找不到设备之类的,仿真器连另一块开发板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IAR编译器,直接提示找不到设备之类的,仿真器连另一块开发板木有问题 ...

你这个射频小板子插在开发版上,仿真器用的什么?

楼主:
开发板上有板载仿真器,用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板上有板载仿真器,用的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用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你做不出来也就正常了,如果现在可以工作,一定是狗屎的运气。

楼主:
就是芯片坏了,换一个新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