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后面interrupt 2 是做什么用的 菜...

楼主(2013-01-08):
/*------------------------------------------------
                 外部中断程序
------------------------------------------------*/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INT1)
   {
   DelayMs(10);//在此处可以添加去抖动程序,防止按键抖动造成错误
   if(!INT1)
   while(!INT1);//等待按键释放
     {
     LED=!LED;
     }
   }
}

网友A:
把51的中断部分好好看看,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1的中断部分好好看看,你就懂了。

好的 谢谢  刚接触单片机  感觉这个程序不符合c语言规矩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刚接触单片机  感觉这个程序不符合c语言规矩

C51 跟标准C有的地方是有区别的。像你说的这个中断函数这种写法,你可以理解成规定,在编译器支持这个单片机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样的规定,方便你来操作。我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中断级别。 51有几个中断级别不记得了自己去看下书就知道了

网友:
51:
sbit ES   = 0xAC;
sbit ET1  = 0xAB;
sbit EX1  = 0xAA;
sbit ET0  = 0xA9;
sbit EX0  = 0xA8;

52:
sbit ET2   = IE^5; //8052 only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