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配置装ubuntu14.0虚拟机会不会卡

楼主(2013-01-08):
磁盘管理:

设备管理器:

这样的系统装ubuntu会不会太卡
装双系统的的话行不行
若是装双系统的话我想把E盘分割开   请问用哪款软件比较好?

网友:
2013 年刚开始就有Ubuntu 14了?Ubuntu的编号方式改了?

网友:
还在9.0的飘过

网友:
你应该找完美的显卡驱动,主板驱动,等等。。

网友:
赛扬单核2.2Ghz? cpu弱了,至少双核吧
内存多大?最好4G
显卡呢?最好是独立显卡,3A的集成显卡也勉强可以

我在linux里装过winxp的虚拟机,(速龙二代双核245,3A,集显,内存4G),跑起来感觉还不错。
ubuntu会比xp更吃资源,所以至少得在这个配置以上吧

网友:
14.0?   是内部的版本号吗

现在最新的稳定版应该是 ubuntu 12.10 才对啊

你的机器要求不高的话,还是可以装的,要想顺畅的话好还是升级一下的好

顺便说下我现在用的是ubuntu 12.04 LTS 版的,感觉还是不错的,以前用的是 09.04,刚刚才升级

网友:
还是装双系统比较好
分区的话,可以用PM分区魔法师(ghost系统盘里都有分区工具的,10块钱就能买到一张光盘,自己下载来做个usb系统盘更好)
ubuntu的安装向导也能分区
用上面的分区工具把E盘的大小缩小,就能free出一块了
至少也得分个10G,最好能有50G吧,干脆整个E盘给ubuntu吧

网友:
    直接双系统就好  这样子的配置比我以前大一时候的赛扬430 1.8GHz的电脑好不了太多。
     系统选择12.04 LTS。 安装好后不要去搞什么特效,老老实实用就是了。
如果做Android,那么至少40GB,没有必要划分Home分区,直接就一个根分区,一个交换分区就好。

磁盘工具用分区助手

网友A:
装ubuntu9.0差不多……后头的版本你这配置不大hold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ubuntu9.0差不多……后头的版本你这配置不大hold住

您能给个ubuntu9.0镜像的链接吗  木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能给个ubuntu9.0镜像的链接吗  木有找到~

装个双系统吧……然后你就可以用新点的版本,老版本对新手来说要麻烦很多,尤其是现在很多软件源都去掉了老版本的情况下

网友:
怎么我就没有听说过你们所讲的这些版本?UBUNTU不是一直以发行日期作为版本号的吗?

网友:
最新版本的UBUNTU用1g的内存也可以跑的非常流畅

网友B:
新版本的Ubuntu自带压缩分区的工具,不过还是建议你重新分个区,要不然速度很难,而且Ubuntu可以安装在WINDOWS系统中,但是会影响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的Ubuntu自带压缩分区的工具,不过还是建议你重新分个区,要不然速度很难,而且Ubuntu可以安装在WIND ...

重新分区的话用哪个工具更好?
还有是不是最好把ubuntu装在D盘?  听同学说若是把windows装在C盘  ubuntu装在F盘  这样一头一尾的话跑ubuntu会比装在D盘慢些  是不是这样的?(同学的解释是由硬盘的结构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版本的Ubuntu自带压缩分区的工具,不过还是建议你重新分个区,要不然速度很难,而且Ubuntu可以安装在WIND ...

我的配置装双系统ubuntu12、04会不会卡?

网友:
还是建议你装10.04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分区的话用哪个工具更好?
还有是不是最好把ubuntu装在D盘?  听同学说若是把windows装在C盘  ubuntu ...

重新分区 直接就用系统自带的磁盘管理工具就行了,留出你要安装linux的空间不动。装在哪儿你实际使用感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