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加电流环的原因和具体实现的讨论

楼主(2013-01-09):
请问各位要想对一个电机进行电流环控制应该怎么办呀?

网友A:
是直流电机还是无刷呢?

网友B:
啥啊?都没说清楚

网友A:
是想了解整个电流环的原理,还是具体哪个部分怎么实现?

网友:
目测楼主要被封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直流电机还是无刷呢?

直流电机呀,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想了解整个电流环的原理,还是具体哪个部分怎么实现?

不好意思,什么叫电流杯,我只是看到别人除了对电机速度控制外,还加了电流控制,不懂之前没听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啊?都没说清楚

就是我看到有人对电机除了进行速度控制外,还进行了电流控制,不懂他是怎么实现的,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才能实现对电机电流进行闭环控制,希望大侠解释一下

网友C:
用电流传感器,控制电流,相关资料一大把,你最好线系统的看看三闭环的资料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什么叫电流杯,我只是看到别人除了对电机速度控制外,还加了电流控制,不懂之前没听过 ...

简单来说就是从PWM到电机转动角度是个四阶系统,各模态之间差异比较大,如果用单一PID做控制容易不稳定或动态性能差。一种解决方法是把惯性较小的部分(电流/转矩)单独做一个调节器,然后外面再加上惯性较大部分(转速和位置)的调节器。由于两个调节器的时间特性差异较大,可以认为是解耦的,那么只需要设计两个二阶系统的PID就可以了。
详细的理论可以找个运动控制的书看一下。
电流环实现方面主要就是电流检测,这个不同规模的电机有不同的方案,然后还有ADC的一些共性的问题。

网友A:
另外建议lz把标题改成类似“讨论直流电机加电流环的原因和具体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建议lz把标题改成类似“讨论直流电机加电流环的原因和具体实现”的…… ...

好主意,马上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流传感器,控制电流,相关资料一大把,你最好线系统的看看三闭环的资料再说。 ...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用的比较多的是ACS7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流传感器,控制电流,相关资料一大把,你最好线系统的看看三闭环的资料再说。 ...

不知大侠还有其他的具体方案吗,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用的比较多的是ACS712

对,霍尔的适合大电流、需要隔离场合。
小电流、需要精度和低噪声的场合也可以用不隔离的方法。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12074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3439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469222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105.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霍尔的适合大电流、需要隔离场合。
小电流、需要精度和低噪声的场合也可以用不隔离的方法。
http://w ...

多谢,学习了

网友(2013-06-30):
资料收下啦,补习一下

网友:
试着PWM控制过一个直流电机,带载和不带载的时候电流根本不一样

网友(2018-06-05):
电机电流检测一般用高端检测还是低端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