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USB口的远远不如并口稳定啊,不知大家有没有.....

楼主(2013-01-09):
同一版本的IAR软件,使用并口FET仿真器几乎没出现过问题,而使用USB口的,要么一批里面有个别无法识别下载仿真,要么干脆某个型号单片机根本都无法识别,感觉USB口的远远不如并口的稳定啊,而且淘宝上一个USB口FET的价格可以买好几个并口的了,不知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现在纠结准备配电脑是台式机呢还是笔记本?

网友A:
我用的利尔达LSD-FET430UIF USB仿真器,未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B:
的确,用利尔达的没有出现楼主问题

网友:
笔记本可以配那种express口的并口卡

网友:
建议最好不要使用山寨货

网友:
山寨的不稳定,至少我的也是这样,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利尔达LSD-FET430UIF USB仿真器,未出现这种问题。

不是山寨的啊,我的也是利尔达的USB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确,用利尔达的没有出现楼主问题

不是山寨的啊,我的也是利尔达的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山寨的啊,我的也是利尔达的USB的

不会吧?我调试时一直没发现呀,生产就不用IAR了,但是都是用利尔达的仿真器的,你出现问题的比例大约是多少呀?

网友:
系统问题.

网友:
我的USB的很少用,很少出问题

网友:
对啊,我的情况和楼主的一样,USB口仿真器,按照教程配置好软件后,下载说找不到device,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曾经买过一个版上网友的山寨品,结果经常调试过程中异常出错,然后IAR死掉。同时TAOBAO上买的深圳的另一个号称官方直接拷贝版的,就非常稳定。所以感觉应该还是山寨货品质之间的差别。

网友:
200多啊 一个jlink  才50!
哎!

网友:
经常是一开始用调试工具,最后调试端口被占用了,就干脆用uart,用trace宏打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