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502胶水怎么清除

楼主(2013-01-09):
前阵子阿莫邮购部买了双面胶,粘PCB不错,粘铝板怕出事。

想到用502固定,谁知道铝板上残留的502怎么清洗?溶液叫什么名字,谢谢!

网友:
金属好办,

热风木仓,吹,热-干,后,会脆、裂,

网友:
用丙酮可去

网友:
丙酮无压力

网友A:
铝板可以试试丙酮,可能不太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板也可以用我们的工业双面胶的。

502胶水应该是无法清理的,只能用刀刮掉了。 ...

老大说可以那一定行,回头我再好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板可以试试丙酮,可能不太好买

不好买是指化工店买不到吗? 还是和硫酸一样要备案?
一般哪里能买到呢?

网友C:
广告公司找“亚克力专用粘结剂”,其实就是丙酮。

网友D:
香蕉水不行吗?
丙酮极易挥发,不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告公司找“亚克力专用粘结剂”,其实就是丙酮。

你说的是氯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香蕉水不行吗?
丙酮极易挥发,不好买

找个空乙炔瓶子,把上面拆开,里面有丙酮。
但从此瓶里进入了空气含有O2,此瓶需要彻底处理,否则易爆炸。

网友:
百度了下   希望能对楼主有帮助

1、用香蕉水滴在胶水渍上,同时用旧牙刷不断搅刷,待胶水迹变软脱下,再用清水漂净,反覆刷洗,刷净为止。   在有胶水痕迹的衣物背面垫上吸水布,然后往胶水痕迹上涂些白醋,最后用棉花蘸水擦洗干净
2 、用绝缘油,倒点变压器里的绝缘油在桌上,502胶水很快变软,可以很快搓掉了。
3、502胶水是一种树脂胶,只要用溶解树脂的有机溶剂就可以,比如丙酮。   但吸入丙酮有毒,注意使用方法,可以把粘胶的部分塞到瓶子里。据说放到冰箱中冷冻,胶也会掉下来,可以先试一下。
4、小面积粘上502胶水,只要用热水浸泡一下就可以,如果大面积沾上502胶水,涂上丙酮,大约等5~10分钟就可以除去。
5、推荐丙酮、汽油、麻油等,倒了点变压器里的绝缘油在手上,502胶水很快变软,很容易就搓掉了。
6、封闭加热可爆炸。(尽量不要使用此危险方法)

网友E:
WD-40除不干胶非常好使,不知道对付502是否有效。

网友:
502用加热法可以去除,但是尽量在上风操作,那味儿不是一般的刺激,能让你流泪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用热熔胶好一些,又便宜,又容易去掉,固定强度也不错,只是加工过程要加水冷却,否则温度上来就软化了造成固定失败。
   502确实难去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WD-40除不干胶非常好使,不知道对付502是否有效。

又能修鼠标又能除不干胶
看来实在是家居必备啊

网友:
502别乱搞,冒的烟会死人的。850一吹就化,但是冒毒烟。

网友:
淘宝上有一种叫解胶剂的东西,可以解502的胶,可能就是楼上兄弟们说的丙酮。可以软化502胶,然后就很容易刮下来了。

网友:
502的溶剂就是丙酮吧,对于塑料,比如常见的ABS,也能溶解,所以502粘这类塑料还是比较结实的

网友:
可楼上的兄弟想法一样

加热,放入水中 热胀冷缩 不知道能不能申请专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板可以试试丙酮,可能不太好买

一般化学试剂店里都有的卖,记得买过一大瓶硫酸,还没备案!

网友F:
女孩子用的洗甲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女孩子用的洗甲水

这是个好主意,其实就是丙酮

网友:
香蕉水对502基本无效,丙酮没试过,在铝板上用刀片铲除即可,颜色会显得很新.

网友G:
502的化学成分是α-氰基丙烯酸乙酯,他在热水中易水解,所以除去的好办法是用开水泡。

丙酮不好买是因为可以用来制毒品(氯胺酮,也就是所谓的K粉)。

洗指甲油的一般不会用丙酮,用的醋酸丁酯比较多。指甲油实际上就是以醋酸丁酯为溶剂的丙烯酸类类聚合物(有机玻璃是也)。

正宗的香蕉水、天那水的化学成分是二甲苯,但是不正宗的是各种乱七八糟的溶剂。

502是没有溶剂的,跟指甲油的原理不一样。指甲油是靠溶剂挥发,固体留下成膜的;而502是靠空气中的水分促使双键打开,交联成大分子固化的。

亚克力,就是“丙烯酸”英文的音译,也是聚丙烯酸类物质;粘亚克力的溶剂可以试丙酮,也可以试氯代烷烃。

以上,基本上解答了楼上的各种说法,高分子复合材料专业毕业的人士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2的化学成分是α-氰基丙烯酸乙酯,他在热水中易水解,所以除去的好办法是用开水泡。

丙酮不好买是因为 ...

这个相当专业啊

网友:
没有丙酮的话,用那种女生经常用的洗甲水貌似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502的化学成分是α-氰基丙烯酸乙酯,他在热水中易水解,所以除去的好办法是用开水泡。

丙酮不好买是因为 ...

学习了,相当的专业!

网友:
有机溶剂就可以,我们这边金属上的502直接用酒精泡一会,然后用牙签就能弄掉

网友:
呵呵  真是各有各注意啊  就美工刀 方便 不过面积大的话 也够累的

网友H:
淘宝有解胶剂可以软化50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淘宝有解胶剂可以软化502.

看了taobao解胶剂视频,感觉这个靠谱,已经买了使用

网友:
热水泡软

网友:
我感觉花生油也可以清除502

网友:
有502除胶剂/解胶剂/溶胶剂的,淘宝搜索一下就可以,前几天买过一瓶6块钱

网友:
丙酮是N年前一对英国夫妇带个小孩在飞机上被捕后开始限制卖的,以后液体不让带上飞机,和双氧水混和后,用闪光灯就能引爆,这可比毒品恐怖多了。

网友(2013-03-02):
去买个做煎饼用的铲子铲掉就行了

网友:
楼主试试风油精(液态的那种)。

网友:
强列支持开水泡,经济环保!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