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PWM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1-09):
麻烦请教一个问题:买的是开发板的板子  2路PWM (PWM1和PWM3) 要错开1/4个周期的话 ,可以采取哪种方式实现?
(我自己试过,周期中断强制拉高、拉低 是可以的   但是强制拉高、拉低 没有死区!)
高有效、低有效的方式可以实现吗?

重载方式应该如何选? 是用周期中断 ,还是 比较中断?  还望指教一二

网友(2013-08-12):
试试移相。

网友A:
建议把ePWM中的datasheet通读一遍。TI的F280x,F280xx,F2833x的PWM模块基本相同,很具有层次性,可以非常灵活的产生你所需要的PWM波形。上面列出了很多具体应用的PWM配置,图文并茂。与你的应用比较相近的是"Controlling a 3-phase interleaved DC/DC converter",谈到了三相错相120度的PWM产生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ePWM中的datasheet通读一遍。TI的F280x,F280xx,F2833x的PWM模块基本相同,很具有层次性,可以非常灵 ...

看你的回复,再看看lz的需求,还真有可能是交错并联。
不过按lz要求移相90°,应该是4路交错并联就正好合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