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OM多台电脑上网方法讨论

楼主(2013-01-09):
        本人家在学校里的,校园网是用DR.COM,虽然用的版本支持网络共享,但是由于要用WINDOW环境下的软件登陆, 所以用一般市面上买路由器不能实现多台电脑上网。  现在我用的方法是一台装了双网卡的电脑做软路由,一个接着外网接口上,另一个接在本地局域网里,用WINDOWS自带的那个共享上网功能实现多机上网。  但是问题就是可能由于路由的电脑也要用来浏览网页上上QQ之类的,所以其他电脑有时会无法PING到主机而断网, 另外就是路由电脑要时常开住浪费电。

所以想请教一下有什么有什么更好的方法来实现这一功能呢。 谢谢了

网友:
MAC克隆

我只是听说过 据说弊端很多
大致是将路由地址mac克隆为台式机这 这样台式机就不必一直开着

我这里dr.com 5.2似乎没法做软路由
请问你的版本是?

网友A:
之前校区也是城市热点,而且只能用客户端登陆,不能用网页登录,客户端登陆是反路由的,检测到路由就会直接掉线,破解对应的dll文件后就可以了,在一个路由下面只要有一个人登录了其他人就可以直接上网,如果你也是我说的这种情形可以联系我给你破解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校区也是城市热点,而且只能用客户端登陆,不能用网页登录,客户端登陆是反路由的,检测到路由就会直接 ...

不是,现在我已经实现了共享上网,但是由于要开着台电脑觉得这样不好,    另外一般市面上的路由不可能登陆DR.COM的吧,毕竟DR.COM登陆和一般的PPPOE还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校区也是城市热点,而且只能用客户端登陆,不能用网页登录,客户端登陆是反路由的,检测到路由就会直接 ...

请PM破解文件给我

我的是5.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