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中除法不正确

楼主(2013-01-09):
void algorithm(void)
{
    int i, y, z;
  //  uchar *e;
//SprayInterval=465;

// i=(pulsewidth+48+SprayInterval)*25;
  Output_pulsewidth=(pulsewidth+48)*25;

// speed_6= 60000000/((Output_pulsewidth)*6)+(SprayInterval*25); //出错

//
    i= 1700*6;  //   10200
    y=2792*25  ; //  69800
    z=i+y;
       //80000
   speed_6= 60000000/z; //出错
//
speed_6= 60000000/80000;   //这个算出来没有错
}
      //  speed_6 (转速)=1秒钟/(周期+空闲 )*6
      //  转速   周期   空闲  可变

出现这种问题,怎么会事呀,我用是芯片是12C5A60S2

网友:
你这么大的数,溢出了吧

网友:
溢出问题,z换成long int 试试

网友:
爆内存了,当年第一个破解方法就这样给你研究出来了

网友:
有那么大的空间给你用么?

网友:
用float,整数写成.0;比如1写成1.0

网友:
单片机被你累坏了

网友:
我晕,居然说那句计算的正确, 那句是编译时就计算好的,因为数值是固定的,当然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
从y=2792*25  开始就已经出错了。

网友:
y是int,最大值为32767。2792*25 =69800已经溢出。

网友:
楼主跑去研究了